[无线] 首拆,中国移动AN1301 300M无线路由AP拆解

楼主(2020-03-02):
收拾房间找到的。网上没有拆解。拆开看看。

正面,外观没啥特色:

铭牌,电源12v 0.5a:

拆开,电源部分空焊了一个电容:

放大cpu和内存:mt7628nn,32M ram。wifi性能比7620强一点。

华邦8M flash

配置太低,只能做ap了。
固件看起来是sdk固件?开机默认桥接模式。也可以改成路由。

补充内容 (2020-3-25 22:47):
现已通过ttl刷入恩山h大的breed(hc5661a)。固件刷的佐大的tomato不死鸟(wlll布局)。完美运行,内存占用低,指示灯正常。唯一缺憾是固件不支持ipv6.

网友:
家用觉得配置低了,单2.4就坐坐覆盖了

网友A:
应该可以刷breed吧然后刷个openw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刷breed吧然后刷个openwrt

breed倒是可以,op是不行了,内存太小。哪怕不加luci也太小。

网友(2021-01-30):
我也刚到一个,不过是AN1301P,不知道有啥区别没有?

网友(2021-11-12):
目前环境中,2.4G已经是很渣了,干扰太大效果不行,5G是必须的,特别是高密度手游和直播

网友(2022-08-14):
有没有不拆机能刷breed的方法。我有几个这款AP

网友(2023-01-23):
感谢原创,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