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准备DIY一个电脑辅助外设装置,使用USB供电和通信

楼主(2020-03-02):
想做一个电脑辅助工具,使用USB供电,使用HID协议进行通信,使用windows自带的驱动,总共10个按键加一个飞梭开关,4块OLED0.96英寸屏幕,一个数码光柱可以实现如下功能:
    (1).短按左右键控制电脑播放上一首/下一首,飞梭旋转实现系统音量加减,短按飞梭实现静音恢复,长按飞梭实现播放/停止功能;

    (2).10段LED数码光柱动态显示系统音频电平指示,长按左右键分别实现电平指示的花样变换[如峰值保持,点状和柱状切换],
电脑CPU占有率和RAM使用率显示[分时显示];

    (3).4个OLED显示8个自定义按键的功能,通过上位机可以独立配置8个按键的快捷键及软件名称,
支持中英文,比如1号按键配置为酷狗播放器启动键,对应的OLED就显示"酷狗",以及可以配置为复制/粘贴/撤销/恢复功能,可玩性很高.

    我已经把我想要的面板功能画出来了,软件不是问题,前期已经验证了,硬件采用STM32F103C8T6,产品控制在150元左右,上位机[使用C#],STM32程序,原理图PCB,功能需求,外壳,都是我一个人思考出来的,网上没有看到任何一样功能的产品.

网友A:
不会玩这个,个人意见:
人工成本这么高的年代,你做这么多小屏幕,部品数量多了综合成本会比较高。
建议用一个大屏幕(例如5寸)的来代替呢?输入用触摸或屏幕周边按键,后续通过软件升级,可以派生出不同系列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玩这个,个人意见:
人工成本这么高的年代,你做这么多小屏幕,部品数量多了综合成本会比较高。
建议用 ...

这几个屏幕加起来才20多块钱,5寸的彩屏要100多,加上触摸更贵,不过后期可以考虑这样做成全触摸操作

网友:
感觉是好玩的东西,可功能呢又好像没什么刚需。

网友B:
如果是学习或玩的话可以搞的,但是要用的话,20块钱买个多媒体键盘不好吗?自定义一下按键功能就好了,很多带飞梭和播放控制

网友C:
这些功能手机大部分都有.多此一举,脱了裤子放屁.
我手机大部分操作都可以满足,为何要用一个硬件来控制.

另外的,比如AutoCad,只能在电脑上操作,既然坐电脑面前,为何还要另外一个东西来启动控制.
我觉得真的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不是市面上没有这个产品,而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功能手机大部分都有.多此一举,脱了裤子放屁.
我手机大部分操作都可以满足,为何要用一个硬件来控制.

可能就是太闲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功能手机大部分都有.多此一举,脱了裤子放屁.
我手机大部分操作都可以满足,为何要用一个硬件来控制.

那淘宝一大堆这样精简功能的控制器怎么解释???还有那么多人购买,我这个只不过多了几个功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学习或玩的话可以搞的,但是要用的话,20块钱买个多媒体键盘不好吗?自定义一下按键功能就好了,很多 ...

这个小巧,很多网友有自己的好的机械键盘,这些价格大几百甚至上千的键盘一般不带自定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