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空调用滨江钳型数字万用表问题

楼主(2020-03-02):
09年修空调买的一款滨江BM822钳型数字万用表,后来转业工厂上班,也就偶尔用用。前几年,因为帮姐修太阳能热水器拿出来使用,发现没电了,检测发现电池没电,而且漏液了,接触电池弹簧也腐蚀生锈了,电解液渗进电板里去了(当时好像用的是杂牌电池,或者是水货南孚电池,忘记了。现在知道要用好电池的原因,家里备了许多南孚,还有钟表,遥控器长期不用最好,将电池取出来)心想完了,后来换上电池,清理弹簧生锈部位后,上电池测量时,发现通断不稳定,表盘旋钮也不稳定乱跳,且测量交流电压时调直流档,且交流电压偏低只有AC 220V    只有190V。后来把表拆了,发现电板档位盘触电及弹片腐蚀,且有几个铜孔电路腐蚀和线路板腐蚀,对其WD-40清洗后,弹片更换后,档位不那么跳了,但是交流电压档还是偏低。M欧档位多数时不回无穷大。有时候测量交流电压时(交流电压和直流电压一个档,有个开关切换)直接跳回直流电压档,数字跳动大,我就立马就拔了被测电源。这些天,疫情原因在家无聊,又拿出捣鼓,也没发现出什么问题,电阻档/蜂鸣档/二极管档/电容档测量是好的,测直流电压也是好的,交流电流档没有侧,其它档位没怎么用,不知道。拆机测了下电阻,二极管和相关线路,未见明显异常,现在问题就是测交流电压偏低,内部有8个可调电阻,1000C /CAP/4A/40A/400A 有5个 旁边是以上标识,另3个没用,试着调了几个没有作用,又调回了,怀疑电容容量变小,或者可调电阻异常。麻烦大家有电路图或者经验的告知下

网友:
转换开关拨片设计缺陷。很容易接触不良。清理清理之后涂上润滑脂吧。
最讨厌这种拨片接触不良的表

网友:
电池液好顽固,清了过不久又有。干脆当死马,泡洒精一天试试。铜孔加焊或跳线

网友(2021-01-19):
我的bm822还是硬芯片,不是牛屎片

网友:
我有个钳表也是漏液进水腐蚀了,测量不准,还乱跳!酒精泡了两天图书馆晒了几天,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