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改造门锁——给有二岁儿童及老人的家庭提个醒

楼主(2020-03-02):
   前天 刚刚准备给丫头洗澡,趁我拿浴巾的十秒钟关上浴室门,从里把门反锁了。
         差点砸玻璃的心却又都有了,幸好从阳台外面的窗户翻进来解了围。
         昨晚改了三个门(不可以反锁)就差这个没有弄。真是担心什么,什么就发生——墨菲定律。
        看样子决不能有侥幸心理,马上动手十分钟完成,其间遇上师付把螺丝拧滑牙的情况,用角磨机打个一字口解决了。

网友A:
去年两周岁多的孩子也是把自己锁到卧室了,好在一个小时后找到了,孩子里面裤子尿湿了,玩得很开心。现在钥匙都在客厅里存着,入户门的钥匙单位里放了一把。从那以后就开始教孩子怎么锁门开门……

网友B:
一般浴室门都可以拿一字螺丝刀从外面打开,换个那样的锁就可以了

网友:
为了防止反锁这种情况,建议把门钥匙做好标识、集中放在客厅指定的位置就可以了,避免以后要用到反锁功能时还得换锁芯。不推荐把钥匙留在房门上,时间久了,孩子出于好奇把钥匙拔掉扔了,就会出现像LZ这种情况。

网友C:
插上钥匙不就解决吗?
万一需要的时候还能上个锁
你这样没人敢上你家来洗澡了

我自己室内的钥匙全插着,只有大门的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上钥匙不就解决吗?
万一需要的时候还能上个锁
你这样没人敢上你家来洗澡了

插钥匙不是办法,小孩子会拔下来的,会更加麻烦,将钥匙集中存放到客厅某处到是可以解决问题,其实家里小孩满地跑了以后确实需要将那些门锁的反锁功能解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浴室门都可以拿一字螺丝刀从外面打开,换个那样的锁就可以了

这个才是正途

网友:
一般洗手间不是安装那种没锁珠的那种锁么?就是不用钥匙都可以打开的那种锁,这样就算里面锁了,一般一直螺丝刀或其他东西都可以开锁了。

网友:
不用反锁?人在里面洗澡能放心吗?你也想法,干脆不装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上钥匙不就解决吗?
万一需要的时候还能上个锁
你这样没人敢上你家来洗澡了

我的钥匙插上十年了,浴室湿气大,打不开锁了。

网友:
提前和小朋友讲解一下门锁的用法就好了,告诉他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我们家的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情况,现在3岁半了
另外,汽车的开门方法也和娃讲过,还有开双闪的方法,以及什么时候应该开双闪、开门。不过开车门还有点难,力气太小。下次该教按喇叭了
小朋友不会说话的时候也可以跟他们讲的,他们能听懂。小朋友都是很听话的,很好教育,求知欲旺盛,学的也快

网友:
这算啥?
需要反锁的时候咋办?

万一恶人进宅,
连个第二道防线都没有了!

再说你能改了自己家的,
那带孩子去别人家的时候咋办,
难道把别人家的也改了?

真正的解决之道,
就是教会孩子,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网友:
把卧室的钥匙放在客厅小孩拿不到的地方,被反锁后可以直接在外面打开

网友:
厕所是有专用的锁具的,里面反锁后,在紧急状态下在外部使用螺丝刀这类硬物拧一下,就能打开。

网友:
可以把锁芯的簧片拆出来,然后能正常反锁,但是外面钥匙孔随便插东西都能扭开,当然我没拆过这种锁,不知道锁簧能不能拆开,以前老式那中,锁弄过,把锁芯簧片拆出来重新配对,家里好多锁用一把钥匙

网友:
我家是把钥匙放在客厅某处,所有的房间都可以反锁的,一般正常的就不管了,如果确实需要开门,去客厅隐秘处拿出钥匙开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两周岁多的孩子也是把自己锁到卧室了,好在一个小时后找到了,孩子里面裤子尿湿了,玩得很开心。现在钥 ...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这种锁已经是新一点的了。
球形锁,更麻烦。在里面的人如果乱按乱拧,又不会“反操作”,可能是锁匙开不了,里面的人也开不了。

有个喜欢探索新事物的小学生,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了。

网友:
那年刚准备装修新房,到了锁具市场看看,遇到一个很会做生意的老板,他向我推介了不带钥匙的门锁具,一句话说服了我,:自己家里除了大门和主卧,家里房门还用上锁么?实际用的有几次?难道拿着一大把钥匙当房东过瘾么?。。。。。。。。

网友:
确实家里门锁就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