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卫生间冲水器出现关不住水了,拆开打理一下

楼主(2020-03-02):
节前妹妹家卫生间的冲水器出现大部分时间关不住水的现象,水哗啦啦的流着,每次开关角阀也不是个事
过去看看能不能搞好

就是这种冲水器

漏水水量并不大

这个冲水器不好拆,应该是全卡扣的

费力终于拆下盖子

原来卡扣在两窄侧边

内部结构

十几年积的渣渣也不算多

仔细看,原来是溢水管在出水

只能是进水阀的问题了

放干水箱,拆掉进水管

拧掉底部的塑料螺丝,就能拆下进水阀

进水阀外观,基本都差不多
详细拆解及原理可参见老帖: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73815

估计主要原因是浮子连杆上的橡胶堵头漏水

就是这个件
多年的压迫,已经出现凹坑了,没堵好就会漏水

转180°继续使用

楼下继续折腾

楼主:
再把浮子拆了,看是不是有水垢或渣滓卡住先拆这里,才能退浮子

进水管大身上还有个定位卡子

拆掉就能退下浮子组件

拆散就是这几样
看不出异常,还是用布擦干净表面

阀盖也打开看看,没渣滓

原路装好进水阀

装进冲水器桶里

用螺丝刀调这里,可以设定进水水位

水位升高,浮子上升,推动连杆,橡胶堵闭水
未发现溢水了

这个冲水阀和常见的不一样
一般是直接按冲水阀顶,这个是提起来(按下连杆)

打理后有奖励

处理一下观察一天未见漏水了,应该就是橡胶堵头的问题

东西用久了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简单问题能处理就不用花钱了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A:
我有个鹰牌的坐厕,也是一样的问题,但是我后来再买了一个新的进水阀,刚开始能堵住,过了一段时间后,问题依旧,是否也能按你的这个方法,拆开来清理这个胶粒?

楼主:
素材也是拍了好久,终于排上队了

网友B:
这东西其实原理结构还是比较复杂的,可见设计之人的厉害
水质真好,水箱里这么干净

网友:
观摩下大神

网友:
胶皮质量不好,应该换一片硅胶的,不然好景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鹰牌的坐厕,也是一样的问题,但是我后来再买了一个新的进水阀,刚开始能堵住,过了一段时间后,问题 ...

完全可以呀,甚至都不用像偶这样全拆拆开
也许水质不好被渣滓顶住了

网友:
可以淘宝撸个配件了,哪天这面也会顶出个坑,橡胶老化了

网友:
我家当年洗手间漏水,不是进水漏,而是底下排水的阀门橡胶可能老化,关闭不严导致。

网友:
配件不到10元,关键在乎折腾的乐趣,大神折腾快乐!
话说我的座便器,也是漏水,我都换了一套了,还是在漏水,表现就是关闭角阀,一晚上能下去一指多的水,隔几天,一箱水就没有了。
也不知道去怎么找原因。

网友:
水垢真少!干净

网友:
不花钱能修好,真好。

网友:
我也修过,当时是好的,那天一不小心又漏了,漏了一天一夜自接去20元水费,后来在假多多15元买了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可以呀,甚至都不用像偶这样全拆拆开
也许水质不好被渣滓顶住了

新的和旧的进水阀都是一样的情况,看来,要开拆再搞搞,新的那个一装进去还是漏水,估计质量太差了····

网友:
胶粒换一面抠出来,加一点纸稍微垫高点,一般可以再用很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其实原理结构还是比较复杂的,可见设计之人的厉害
水质真好,水箱里这么干净 ...

是的,有四两拨千斤功力

网友:
为啥下水器边上顶了个圆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