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改无电池插电自动开机

楼主(2020-03-02):
荣耀5x手机,朋友送我折腾的,一直用在车上坐导航用,能收到北斗、GPS、和老毛子的格林斯纳,作为导航足够用了。但时间长了,总觉得还需要折腾,偶然在网上看到tasker神器,插电自动开机、开机自动运行软件等等,那就开始吧,先是要取得root权限,因手机没有解锁,所以网上搜,找到一篇文章华为手机获取解锁码(绕开华为通道,解锁BootLoader)教程http://www.usbmi.com/4280.html,试了不行。然后刷机,刷了无数遍,能够用root软件root了,但好像是不彻底,因为修改boot包后刷机就是不能正常开机,无解。一直插电自动开机这个功能实现不了。只好回到改硬件上来。某宝上有时间继电器6块多,但邮费太贵了,所以还是想试试能不能用手头的元器件改下。因多次刷机,拆机,把电池也给弄坏了,电池满电时也不能开机,一直在开机画面转圈,只有插入充电后才能正常开机,所以索性把电池给去掉,用5v电源串一二极管后直接连接电池保护板上,顺利开机。但是还要按开机键,于是继续在网上搜,找到了早年网友改导航自动开机的帖子:改造导航仪,实现通电自动开机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1025/22/10864996_243794888.shtml。看电路图确实是简单如下图,就想问问,这个电路能用在手机改造吗?谢谢原理:1、通电后5V电源通过电阻电容,由电容的瞬时导通作用通到开机引脚,开机引脚到个5V的信号,适当选择电容容量可以使开机信号持续合适的时间。我选择的100uF的。2、成功开机后,“开机后3.3V”引脚输出个3.3V信号,驱动三极管导通,从而拉了图上电阻右端(电容端)、并通过电容将开机引脚电平拉为0V。
3、由于开机状态“开机后3.3V”直有3.3V电源输出,三极管直导通,当电源中断再恢复时,5V电源无法通过上述第1条的路径流向开机引脚,也就会导致导航仪关机。

补充内容 (2020-3-9 15:02):
终于用分立元件弄成功了,见15楼。

网友:
留名 正好有很多不能用的手机 期待楼主的折腾结果

楼主:
呵呵,先嘴上试试,看看坛子里高手的意见,毕竟手机上焊点太小了,以我的水平不好操刀,

网友A:
不用关机,有很多app,通电亮屏,断电关屏,适合车用

网友:
期待楼主改造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关机,有很多app,通电亮屏,断电关屏,适合车用

这个硬件改造主要目的是车子发动后直接让手机运行的。

网友B:
我的华为mate8也是放车上做导航,因为华为手机官方不能解锁(某宝花钱可以)也不能降级到网上教程的低版本,折腾了几天,最后买了一块降压板,取掉电池保留保护板直接接到车上,打火开机直接短接开关机键就行了,把手机屏幕设置成长亮,唯一缺点就是汽车熄火手机没有执行关机指令,直接断电关机,但使用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放车上还是不用电池安全点,再说夏天电池在高温下估计也用不长久,大屏手机电流还是蛮大的,特别是开机的时候,线径太小不停重启,这都是本人亲身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华为mate8也是放车上做导航,因为华为手机官方不能解锁(某宝花钱可以)也不能降级到网上教程的低版本 ...

我也这样试了,一直按着开机键,然后加电,此时5x会重复闪现开机画面,不能正常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车上还是不用电池安全点,再说夏天电池在高温下估计也用不长久,大屏手机电流还是蛮大的,特别是开机的时 ...

这个我没用1N4007就是怕电流小开不了机,所以用一个1.5A电流的二极管,直接开机。

网友C:
哪里取得3.3v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取得3.3v是个问题

是,这是个问题,中午在家测试了下,只找到了一个开机就有1.77v的测试点,另,中午也发现5x开机是低电平开机,插电后,开机按键有1.70v电压,然后对地短接后开机,所以电路还要改,但不知道用1.77v的测试点代替3.3v行不行。

网友:
接开机后3.3电压,这个3.3电压不好找啊

楼主:
回楼上两位,是这个情况,我在主板上找到一个按开机键后马上就有1.77v的测试点,不知道能不能用。另也想从SD卡那里取3.3v的电压也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经过几天的折腾,终于弄成功了。在网上参考了很多帖子,都对我有着不同的启发,刚开始用光耦时,因基极电压随电容充电过程而不稳,然后光耦输出端的电阻也是不停的变化,所以一直不能正常开机。参考了坛子朋友搞成功的里用继电器的做法,但后来还是放弃了,一是手头没有5v继电器,另也觉得继电器体积太大不好放。一直不死心就在网上看帖子,偶尔发现一帖子说负载放在集电极和发射极的区别挺大。觉得很有启发,吃完晚饭后就调整电路,最终成功电路如下:

成功后测试了下,5分钟后重新上电可以正常开机,但断电后马上上电因C1上还有电压不能开机。其实用1楼的电路接光耦应该也是可以的,3.3v电压可以从充电指示灯那里取得(猜测的),本来想从SIM卡或SD卡处取得3.3v电压,但在测试时,把SIM卡或SD卡屏蔽罩剪掉后量各个触点也没有测到电压,所以才放弃。

测试时的照片,用一开关电源上的光耦,后图是电路试验中牺牲掉的光耦和电容。电池去掉后此电路放在电池位置,不影响后盖。另,电池去掉后从手机USB口处引出5v电压串二极管后接在电池保护板正负极上就可以,

网友D(2020-05-13):
好帖子,建议有能力的坛友开发一下,或许救活和延续千万手机继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帖子,建议有能力的坛友开发一下,或许救活和延续千万手机继续使用 ...

也就是玩玩而已,这两天天热,手机开机后老是提示温度过高。

网友E(2020-08-23):
现在我用苹果来导航,自带充电开机功能,相对简单一些。还没试过。想法是用一个大点的电容取代电池,断电电量低不知能不能自动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我用苹果来导航,自带充电开机功能,相对简单一些。还没试过。想法是用一个大点的电容取代电池,断电电 ...

用了这么长时间,也发现了些问题,一是手机放在车上,夏天温度高,开机后总提示温度高要关机的提示,还要手动关掉。二是电池去掉后,虽然熄车断电后就关机,但是是硬关机(呵呵,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偶尔回出现像系统重新安装一样的画面,并且整个开机时间比较长。现在也想用大电容用上试试,但手头暂时没有,所以只是想想了。

网友:
要充分利用华为的死亡30秒来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