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 索尼的LS5充电器如何改成3.6V输出?

楼主(2020-03-02):
想改成3.6V 给铁锂用SONY AC-LS5型号,查资料据说在小板上某个电阻上并联200K 电阻就可以了

试了半天也没试出来
有大神指点迷津吗?

最好直接告诉我在哪接多少K的电阻  对电子一块不大懂~~

图中这个是那块小板

这是更清楚点的图
左下角6根插针  左数第二根是通往正极

网友A:
记得定位器rv201这个可以调压到4.35v,你试试看可以调低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定位器rv201这个可以调压到4.35v,你试试看可以调低不

RV201的可调范围太小了
调不到3.6V
查资料说是在电位器和正极的电阻上并联一个200K 就正好3.6V
可是试了下无效  是否电阻找错了?

网友B:
看看芯片型号才好说。有些芯片不支持太低的电压输出的。

网友:
看我的帖子吧!!!当时测了是2.75K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4805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00773

网友C:
型号不太一样 原理一样 跑一下线路就知道 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型号不太一样 原理一样 跑一下线路就知道 非常简单

好的 感谢!~~~~~~~~~~~~~

网友:
通常都是改输出取样电阻的比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RV201的可调范围太小了
调不到3.6V
查资料说是在电位器和正极的电阻上并联一个200K 就正好3.6V

其实只要将反馈的电压信号提高就行了。看RV201是在并联取样的哪一段,将与其串联的另一电阻查一下,再计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芯片型号才好说。有些芯片不支持太低的电压输出的。

很赞同。先查一下芯片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