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小猫盘加装USB口

楼主(2020-03-02):
NAS从未玩过,最近看到坛友的猫盘帖子,也心痒痒,然后某鱼158包邮入了一个已刷白裙9新的小猫
拆开看了下板子,发现有usb的插座,不加装母座简直是罪过,干它

先制作一个接线,利用的是gps定位器插口线,那线是双口的,那咱就用2套合并下

合适的不要不要的

盒子上开口,我是在上盖上开的,这样比较方便,只需要开一个U型口即可,全程用美工刀搞定

完工之后俯看效果

合盖也是完美的

上电试试效果,也是很ok,系统内成功读出外置设备
改装到此为止?NO NO NO,我还对盒底进行了打磨,让它能吃下15mm的盘子

打磨之后的盒底,实际拍照后,我又把那三个蜜汁凸起磨掉了,那也碍事

这是打磨后的盒底背面效果
先预告下,等购买的15mm硬盘到货后,再发安装好之后的效果

网友:
这玩意让我扔公司那边了,我这外地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工,刚开始涨价时58买的,还没刷过群晖,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反正就是个文件中转站,倒也没啥区别

网友A:
这东西哪里买的?没看到,能不能PM一下地址?

网友B:
小猫,158元,血淋淋的一刀

网友:
看着都好贵的样子

网友C:
刷成了白裙  感觉还好吧  平时轻度使用应该是够用的  不过重要数据啥的,还是要慎重  单盘的话感觉时间久了不太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成了白裙  感觉还好吧  平时轻度使用应该是够用的  不过重要数据啥的,还是要慎重  单盘的话感觉时间久了 ...

单盘NAS本身就是个笑话,还搞这种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哪里买的?没看到,能不能PM一下地址?

闲鱼啊     直接搜猫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猫,158元,血淋淋的一刀

哎,谁让咱上车晚了呢    不过看到原系统的依旧是几十块吧   洗白的贵1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成了白裙  感觉还好吧  平时轻度使用应该是够用的  不过重要数据啥的,还是要慎重  单盘的话感觉时间久了 ...

单盘的更要慎重些,我给配了单锂电的UPS,后期再发帖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哪里买的?没看到,能不能PM一下地址?

淘宝啊,不过要70一个,不知是不是买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啊,不过要70一个,不知是不是买贵了

现在85了 涨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啊,不过要70一个,不知是不是买贵了

能不能PM一下地址?谢谢!

网友:
我觉得这个和移动硬盘没有多大区别。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单盘的更要慎重些,我给配了单锂电的UPS,后期再发帖吧

坐等佳音,我也想加个,正好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坐等佳音,我也想加个,正好学习一下

昨天料板到货了,焊好装上锂电,断掉供电瞬间,丫的会掉电,翻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成了白裙  感觉还好吧  平时轻度使用应该是够用的  不过重要数据啥的,还是要慎重  单盘的话感觉时间久了 ...

支持半洗白,完全刷白裙,涉及盗版软件了。没花钱还要用人家线上的增值服务,有点过了。

网友:
感觉猫盘就是一个带基础NAS功能的设备,性能啥的都不用谈。毕竟成本、空间、功耗什么的限制
这玩意适合没公网IP的学生党,拿来做个PHP项目什么的,没事可以架起来调试程序。
真当NAS,会发现各种不好用,毕竟架构和性能在那里,跑千兆数据传输实在是为难它了。

网友:
我也想加个,正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