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怎样安全拆解手机金属屏蔽罩?

楼主(2020-03-02):
别人进水不要的手机主板比较脏。不知道怎样拆屏蔽罩安全?用钳子剪开吗?那就破坏了,想再盖回去就麻烦了。用烙铁焊,没有大瓦数的电烙铁,用热疯枪怕吹掉小元件

网友:
用风枪吹 没问题的

网友:
就是热风枪去掉风咀 高温快拆 慢了更容易爆锡  风速调小点 或者贴胶带就飞不了
你这个泡水板 修复工程量很大的 而且后续也容易有问题 返修

网友:
苹果后期的屏蔽罩只是边框是金属,  中间是用黑色胶布覆盖替代的。金属边框用热风枪大概350℃绕圈慢慢吹吧,估计要吹一两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