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微信官方收款音箱S2简单测评与拆解

楼主(2020-03-02):
66000积分换的,不能联WIFI,自带网络,官方说送两年流量?用完之后呢?不解

设计中规中矩吧!最大音量大到沙哑听不清,可见音质是不怎样了。声音是老版本语音,期间自动更新过一次,但语音还是那老样,不像手机更新后是个清新的女声。

放电脑音箱旁边时不时有干扰声,感觉辐射有点大,要知道我手机放再近也没干扰声。

三个按键一个拨动开关,左右两键音量加减,中间能提示电量与信号强度。

收款提示还算比较快,只要网络良好都是比较及时的。

这应该是联网用的,里面是带有张SIM卡吗?到期是不是换一张就OK?是啥制式呢?三网通?这个不解

一个18650锂电,1200MAH,续航能力必须吐槽,12小时耗电70-80%,很是费电!

准备自己买个2400-2800MAH的换掉。充电电流1A,太大了充电太久,差不多得了。

问题:
1这个保护板应该是在电池上,充电板在那边电路板吧?
2这电池4针脚,两红两黑应该都是各相通的吧?

电子方面的知识不太懂,希望大佬赐教。

另外,想把这个改成普通音箱应该不太现实,无WIFI无蓝牙,就算有大佬能搞,这续航摆在这,扩展性与折腾性都不大,没啥意义。

网友A:
做工看起来比马云家的差很多呀

网友B:
对这种保护板是在电池上面,四根电线不相通的,一组是充电输入,一组是电池输出,你拆开电池换电池后照原路接回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这种保护板是在电池上面,四根电线不相通的,一组是充电输入,一组是电池输出,你拆开电池换电池后照原 ...

其实我是想直接连保护板也换了,拆出来给小孩玩具用。
在淘宝上看18650的保护板输出输入都是共用的,一些带保护版的电池组也是共用。
目前还没做过详细测量,等电池到了再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看起来比马云家的差很多呀

马云家电池好像是2400的,1400确实有点小。最关键的是不普及,感觉只是想试试水

网友C:
现在有6万分都撸不到,官方没货了,我的分3月31号就要到期,还不知撸点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6万分都撸不到,官方没货了,我的分3月31号就要到期,还不知撸点啥。 ...

现在成了购买,六十多元包邮。喇叭太差破音不如支付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6万分都撸不到,官方没货了,我的分3月31号就要到期,还不知撸点啥。 ...

一样的,之前还有个围裙,现在没了,撸了条毛巾,瞎点瞎点领了个腾讯视频会员,没什么卵用的东西

网友:
真的是科技发展了呀,现在gprs模块能做到这么小,而且不需要什么外围了

网友(2020-12-01):
一个18650锂电,1200MAH,续航能力必须吐槽,12小时耗电70-80%,很是费电!
这个电路检测不准确,提示电量只有20%时,电池的电压3.68V,还有大量的电,不知检测电路是那个?
电池4条线,二条红二条黑都是并联的,实际就是二条线,因找不到电压检测电路,只能换了个3000MA的18650!

芯片有三个,一个是8733A是小功放,一个写着47019应该是主控,另一个是GPRS模块!

若能找到电压检测电路,修改一下分压值,将能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

支付宝的收款音箱,电池相当耐用,可以用好几天!

网友:
一直好奇这种收款的内部长啥样,这下知道了

网友:
换了个3000MA的锂电,用了一天多,又提示电量低,实际测量还大把电,这个神经S2!!!

网友D:
今天继续改造,网购一块升压4.2V的升压板(4.6元),将电池经升压板升压到4.2V后,
再接入原电池插座,原机板子的充电电路输出二极到电池插座线路切断,二极管负引线到电池保护板的正极。
这样经改造后,充分榨干电池的电量后,锂电池保护板自动保护失电。
原机充电电路与供电电路功能不变,就锂电池在保护前,语音检测电量永远100%。
这样应该能增加续航时间,不用天天给充电!实用效果如何?等待试验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今天继续改造,网购一块升压4.2V的升压板(4.6元),将电池经升压板升压到4.2V后,
再接入原电池插座,原机 ...

改造后可以顶三天,还不错!

网友(2021-01-09):
引用 网友D:
改造后可以顶三天,还不错!

我用的也是S2,弄了一个定时器插座,定时每天下午4点充电,7点断电,充3小时。根本不用管。

网友:
S2这货真不行,有时候明明有60%或50%的电,就冒出一句:电池电量低,请充电。但也不是天天这样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