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修过九阳电压力锅的?E3故障怎么修?

楼主(2020-03-02):
九阳Y-50C80电压力锅,才买了一年多点,运行任何功能,就提示E3故障,有时正常,有时就会跳出E3故障,并伴有蜂鸣器嘀嘀响,刚开始是烧了一会儿,水加热了一点,应该是将要开始上压的时候,就跳出E3故障,停止加热了,现在的情况是,刚运行就跳出E3了,偶尔又能正常,锅里放的东西多了,超重了,就会跳出E3,放一半以下的水,也会跳出E3,但是偶尔会正常运行

电路板和普通的电压力锅也没什么不同,功能原理也差不多,就是多了球釜这宣传亮点
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大都说是上盖温控的问题,可是我这个电压力锅上盖是可拆卸的,里边没有任何电路元器件
淘宝客服给出的E3故障原因:
1.食物烧干或烧焦造成超温——检修密圈
2.无放水及食物加热——按规定要求放水及食物
3.无放内锅——放内锅

检查了密封圈,无任何破损的地方,看起来也正常,至于第2和第3项更是放屁
我拆开用万用表检查了压力开关,通断正常,把锅底热敏电阻也拆下来测量,发现电阻值是150K左右,热敏电阻上没有任何丝印,也无法查到什么型号,但是热敏电阻感温正常,用手摸也可以快速降低电阻值,锅底和加热盘看起来也挺干净的,实在搞不懂是哪里坏了,各位大神,帮帮我吧

故障已解决,就是因为锅盖经常倒下导致加热盘下面三颗螺丝处的圆形铁托盘内凹变形,内锅整体下沉了,只要锅里米饭比较多比较重,就会把压力开关压断开了,一煮饭就会报E3故障代码,正常情况下,加热盘是纹丝不动的,小托盘下陷之后,加热盘用手摇就会晃动了,只要把三个圆形铁片小托盘内凹螺丝眼处用锤子砸平就行了

楼主:
又测试了一下,猜测有可能是压力开关的问题,这电压力锅好像没有检锅也可以烧,锅子拿走也可以烧,然后我用木棒压发热盘,发热盘压下去,很明显的听到压力开关嘀嗒一声,应该是触点断开了,然后就跳出E3代码了,看来要调试压力开关了,可是压力开关从来没调过,自己调了之后,压力是不是不精准了,做饭会不会烧焦?

网友:
我之前有个九阳的电饭锅也是加热一会就跳停了!拆开量一下!是连着锅盖的那个感应线折断了!接上就好了!

网友(2022-08-10):
谢谢楼主的帖子,我家电压锅今天也是不停的E3,去年4月份买的过了保修期,没办法自己试着修下,问了售后说是压力开关开路,不知道压力开关在哪里,结果把盖子给拆成了零碎,没发现。还好看了楼主的帖子,直接找到那个小圆盘,拿锤子9砸了,然后就好了,特意注册账号表达谢意!谢谢楼主,像楼主这么认真的人真的太少了!!

网友:
锅盖连接线易断,是常见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