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器热水器温控器拆解。

楼主(2020-03-02):
家里的电器热水器。通电后发现显示屏不亮,不烧水了。
拆开检修发现温控器坏了。温控器的规格是250V15安。额定温度为93度。
其工作原理是当水烧到93度以上时,温控器断开。正常情况下是长闭合的状态。
家里的热水器设置的是75度。正常情况下不应该烧到90多度。也不可能烧到90多度。90多度水就沸腾了。所以大概判断这个温控器坏了。
万用表测了一下温控器检测是断开的状态。推动背后的白色顶针听见嘀嗒一声,再次测量温控器。是闭合的状态。
拆下温控器,发现这个温控器是一次控制两路电路。拆开后发现温控器里面有两个弹簧片。常闭的情况下,弹簧片是这样的“I)”。断开的情况下两个弹簧片是这样的“()”。
当温度达到指定的温度后,弹簧片凸起。推动白色的十字架。十字键推动电路触点。由于工作距离增大,推动十字架,十字架推动电路触点。使电路断开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跟我拆的那个不一样,我拆的那个是但触点的。

网友A:
这种是自恢复的温控器吧?不过有些需要手动复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自恢复的温控器吧?不过有些需要手动复位一下……

是的!手动复位后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B:
楼主拆的很认真,但是毁掉了一个完好的器件。
这个器件(图1)叫做“手动复位限温器”,它的作用是热水器发生故障罐体温度达到93度,立即切断电源的火线、零线,防止罐体爆炸和触电事故,等到故障排除手动按下复位按钮才通电。所以楼主还有再买一个这样的器件换上去,确保热水器的原安全性。
至于楼主的限温器动作的原因可能是水温过热造成的:一般是缺水至调温器感温管处于水面以上,尽管水已经很热,但是感温管不在水里感觉不到热度,达不到停电的程度直至93度限温器跳闸~或者还有其他故障。
还有检查一下(图2中)的限压阀那个黑柄,如果上面拧了一个螺钉使阀柄不能扳动,应该卸掉螺钉,因为当罐内水压升高时,限压阀抬起压力泄出防止脹裂水罐,那个螺钉固定了阀柄就没有自动开阀泄掉压力的作用了。

楼主:
我就是拆完才知道 这个是可以手动复位的!团友这个说的相当到位,学习了

网友:
手动复位温控器,拆开就报废了。

网友(2021-12-16):
引用 网友B:
楼主拆的很认真,但是毁掉了一个完好的器件。
这个器件(图1)叫做“手动复位限温器”,它的作用是热水器发 ...

说得太好了,对的,我家里那个就是限压阀被螺丝拧紧了,赶紧拧开。都不知道厂家为什么还要加个螺丝给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