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突发奇想,自制一个简易锂电单节充电器

楼主(2020-03-02):
这几天一直在琢磨我的寻星仪上的电池的问题。原来有两节18650锂电,带保护板的,放置了好几年了。所以,拿出来充电后,发现其中一节,可以接近4.2V,但是另外一节,只能在3.5多V。请教本坛的各位前辈,说是可以单独给它充电看看。我就寻思,手头自己也没有合适的单节充电器啊。

正好找出以前的一个单节锂电充电宝,捡回来的。外壳跟一个香水瓶那么大。正好里面的电池也检查一下,看看竟然还可以充电到4.2V。说明可以继续用。我把充电头上的镍片剪断了。保留了这个充电头。

我以前看到有人在淘宝上卖强力磁铁的电极用来接充电器的。我正好手头也有类似的材料。就是一盒穴位贴敷用的磁铁。跟纽扣那么大的。正好可以用来完成这个任务。算是废物利用了。我赶紧找出来两片,没想到竟然很好上锡的。我把磁铁焊上导线,接到充电头上。然后分别吸附在正负极上,开始充电,拿我的华为充电器充电,还是可以冲进去的。不错的哦。

发个帖子,聊以解闷。

至于充完电后,电池能否恢复青春,待后文补充。。。。。多谢多谢!
===============
已经完美充电电池,这个万能充电器真是不错的。多谢各位关注。请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426&extra=

网友A:
买了几个中间带眼的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几个中间带眼的磁铁

我这个刚好手头有这样的纽扣磁铁。不错的效果。吸力挺大的呢。

网友:
沙发了。好办法支持你,现在led灯条带的带螺丝磁铁最好用。

网友B:
怕焊锡高温,让磁铁退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焊锡高温,让磁铁退磁

我以为能退磁,结果没有退磁。

网友C:
我用的是先在输入线上压上小铜鼻,再把铜鼻钮到LED灯板的那个小磁铁柱上,另一头接一个TP4056的小板,顺带双给小板上加了标准的母座和一个两针的杜邦座,便于充另一个小手电,还有玩具车的锂电,偶尔的还能用杜邦线飞线激活一下手机的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先在输入线上压上小铜鼻,再把铜鼻钮到LED灯板的那个小磁铁柱上,另一头接一个TP4056的小板,顺带 ...

你好,请你发个图片我看看吧。多谢了。我主要是给锂电池充电的。其他的很少用到。你的通用接口很好。

网友C:
拿TP4056改的,整体就是这人样子,加个公头是有时不想拖着数据线用,加个母座是为了方便输出部分接线,毕竟废数据线比杜邦线更容易得到。

具体改造的地方见上图。

目前东西在公司扔着,这是从手机上找的图,无法提供更多的细节了,不过大概上也就是这么个事,飞线大法把正级引出来就可以可劲造了,乐意的话,输入部分再加个DC座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TP4056改的,整体就是这人样子,加个公头是有时不想拖着数据线用,加个母座是为了方便输出部分接线,毕竟 ...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2020-05-14):
学到了,得空闲了,我也焊接一下小磁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能退磁,结果没有退磁。

多加热一会儿就退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