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是干嘛的?

楼主(2020-03-02):
家里装修,弱电箱有这么个玩意,不晓得是干嘛的?
HUB?路由器?
请指教,谢谢先。

网友:
应该是交换机

网友A:
交换机个P,就是个1分多的网口。分出几十个口来,但同一时间只能一个有用。

网友:
当电话串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个P,就是个1分多的网口。分出几十个口来,但同一时间只能一个有用。 ...

我晕。这就是有个P用的玩意儿嘛。只有拆了变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