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12V升压给笔记本供电,靠谱吗?

楼主(2020-03-02):
12V升压给笔记本供电,靠谱吗?会不会对笔记本造成伤害?有没有稳定点的升压器推荐

网友:
某宝上有转变的模块,但是这种最好就临时用用 ,一般纹波都很大。

网友:
电脑没那么娇气 放心搞

网友:
我笔记本原装电源是17V的我后来买了个15v的用了好多年也没啥事  笔记本功率不小 就怕你电源带不动

网友:
无什么问题,用佢三五年就算笔记本不坏也到更新换代了

网友:
用的松下本,15V电源,我直接用12V电源也可以,停电时12V电瓶接上一样用,这本子电池是7,2V的,照样充满

网友:
以前一个神船上网本19V的,我用12V一样可以

网友:
有成品的笔记本车载电源,类似

网友A:
直接用12V说不定也可以,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是19V,但是看了电池电压才11.1V,因此不升压12V估计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12V说不定也可以,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是19V,但是看了电池电压才11.1V,因此不升压12V估计也没问题 ...

你说的11.1实际上是12.6,汽车的12,实际是打着火一般13.8,最高14.4

网友B:
这么巧我也在看,看中LTC3780模块,至少要100W的带载能力,而且不能是最大的,因为涉及到发热量,还有一个就是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巧我也在看,看中LTC3780模块,至少要100W的带载能力,而且不能是最大的,因为涉及到发热量,还有一个 ...

多少钱 正好打算给笔记本做个应急电源+12V+5V输出

网友:
问题不大,boost电路而已,非隔离的,一般来说问题不大,我自己做过类似的电路,没啥问题

网友:
升压的没事,坏了就是电压达不到而已,降压的坏了就杯具了

网友:
直接上12V试了再说

网友:
搞个90到120W的DC-DC升压到19V即可。

电压太低,最多不充电,但是对主板的DC-DC也有考验,因为同功率电压低电流大。

网友:
靠谱。我从淘宝上买的笔记本升压板,就是号称100W的那种,使用3843驱动,板子两边带两个散热器的,使用4串锂电池组(我实际使用9并4串2600mA18650锂电池,全部装入一个铝盒子内),作为戴尔笔记本的移动电源,曾经连续使用一天,盒子仅仅微热(铝盒子也兼有散热作用)。我的喷墨打印机(佳能IP1188)也改为内置锂电池供电的,两者在没有220V电源连续工作一整天完全没有问题,实际上喷墨打印机真正打印时间不长,待机时又很省电,充一次电能用很长时间的。

网友:
我买的升压板图片如下,不给链接了,以免广告嫌疑。

网友:
功率够大的的话,放心使用。

网友:
12V的直通就行,不用升。就是不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