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间发现小小的船型开关和导线的压降如此之大!

楼主(2020-03-02):
因为一直对寻星仪制作饶有兴趣。寻星仪所需的主板早就买好了,AT1511S的确好于6101D的芯片的,非常稳定。信号浮动范围3个点左右,6101D的,我测试过几个,都在10个点的浮动范围。DC-DC电源板都是早就有的,锂电池2S带保护板的也有,但是有节锂电池怎么也充不到4.2,只能到3.5,另外一个帖子说明了这个问题。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28132&extra=
对寻星仪这样的设备来说,虽然耗不了多少电。但是电量损耗越少越好才是。尽量能让电池续航能力持久一些。我把原来香水充电宝的一节电池拿出来替换掉了原来2串里面的一节不行的电池。接上寻星仪电源板,可以达到8.1几伏。比原来的好多了。这个DC电源板上的输出有两根线是直接接输入的,我就接上了一个数码管电压表表头,发现显示的电压有点不对劲了。明显很低。

我就一路测量过来,发现了大猫腻啊。没想到一根小小的DC转换头线的压降这么大,还有这两个船型开关的压降也不小,头发虽细,撸起来一大把啊。电压就白白浪费在这些地方了。对于这种本来就惜电如金的设备来说,这种压降也是比较大了。下面请看图上的说明。为了电池的充电,加上一个双刀双掷船型开关,不能省,另外加上一个开关控制给电源板的供电,不能省。DC转换头,不能省。为了就是拔插方便点的。直接焊死的建议就不要提了哦。拜托各位!算是抛砖引玉吧,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A:
那个DC插头插座的线太细了

网友B:
带载测试,空载只要不是接触不良测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载测试,空载只要不是接触不良测不出

必须带载才有意义啊。空载没意义的

网友:
把DC头跟线都换了,那里的导线是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DC插头插座的线太细了

看来需要换掉这个DC插头线。

网友:
那如果替换3V干电池的话,锂电都不用串二极管,直接用细导线就行啦。哈

网友C:
如果想要追求极致,单看你这几张图我就能挑出好多毛病  小电流不明显  如果电流达到1a 2a 就非常明显

电池座弹簧头会有压降

电池座连接器贴的也有压降
导线太细也有压降
dc连接器压降也不小
dc插头压降

网友D:
我在某宝上新买的扭子开关有好多都有几欧电阻的,后来用WD40滋完以后狂扭才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要追求极致,单看你这几张图我就能挑出好多毛病  小电流不明显  如果电流达到1a 2a 就非常明显

电池 ...

感谢前辈指点。我测量的电压是锂电池通过保护板的输出端的电压,不是原来锂电池的电压。我的意思就是说从保护板输出的电压就经过这几个地方就压降很大了。电池盒的触点肯定有接触电阻,有压降的。DC连接器里面的负极跟那个DC圆插头的负极触片的接触点就是一个点。所以导致DC头的压降太大了。

我这个寻星仪的工作电流在310MA的样子。电流不是太大。就是这各个地方没想到降压如此严重。今天算是开了眼了。原来我理论上认为,都是压降为0了。

楼主:
下面这种对接插头,也是竟然会有0.03伏的压降。比DC插头可能好点。这个接触面大。DC插头负极的接触面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某宝上新买的扭子开关有好多都有几欧电阻的,后来用WD40滋完以后狂扭才解决的。 ...

你是拿机油浸泡了啊?哈哈。果然高手。钮子开关的电阻这么大啊。唉。

网友:
用MOS管和这个开关配合就可以解决开关压降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指点。我测量的电压是锂电池通过保护板的输出端的电压,不是原来锂电池的电压。我的意思就是说从 ...

船型开关本来就容易坏,尤其这种低端产品上面 成本控制非常严 低价低质。

图中那种对插头设计之初就是给小电流使用,日本货非常喜欢用这种插头,原因就是成本低节约材料,勉强够用。 到了国内又变了味,铜插针的变成铁的,电线也变成铁的,压降0.03v还算好的,一般情况都凑合能用但成本更低。

如果你拆的欧美设备比较多,就会发现日本就是再欧美基本上偷工减料,韩国就是再日本基础长偷工减料,国产低端货就是在韩国货上偷工减料。从塑料外壳,螺丝 电路板元器件 甚至五金件 按钮,绝缘材料,芯片固定方式全方位耍狡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船型开关本来就容易坏,尤其这种低端产品上面 成本控制非常严 低价低质。

图中那种对插头设计之初就是给 ...

您说得太对了。我这是从废品站捡回来的,他们拆灯具上的接线,我拿回几个来用。这种东西真是太能凑合了。唉。

厂家尽各种能事来降低成本,用铁芯的。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这种对接插头,也是竟然会有0.03伏的压降。比DC插头可能好点。这个接触面大。DC插头负极的接触面太小了 ...

这种只适合小电流使用,不适合大电流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得太对了。我这是从废品站捡回来的,他们拆灯具上的接线,我拿回几个来用。这种东西真是太能凑合了。 ...

船型开关很多时候用在交流上面,接触电阻不是一般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