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KC19寸显示器电源板无12v,大电容有300多伏电,电源管理芯片是36am,查不到相关资料,

楼主(2020-03-02):
HKC19寸显示器电源板无12v,大电容有300多伏电,电源管理芯片是36am,查不到相关资料,请各位指点检修流程,输出端肖特基二极管正常。芯片启动脚串联2个754电阻和一个22欧电阻,脚位上对地测有1.7V左右电压。

网友A:
断掉交流供电后测量大电容电压,如果直流电压300多V衰减很慢很慢,一般是电源芯片不起振。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啦

网友B:
先查输出端电容  功率管  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掉交流供电后测量大电容电压,如果直流电压300多V衰减很慢很慢,一般是电源芯片不起振。  其他的我也不知 ...

是没起振,就是不知是芯片坏还是其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输出端电容  功率管  二极管

正常的,开关管三脚只有一对有500多欧的阻值,正常的

网友:
换这个电容试试

网友:
看下OB2263或者SF1531芯片资料参考吧,一般都通用。

楼主:
请问这个电容 起什么作用的,我已换了个万能液晶驱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