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鱼跃制氧机8F-3AW L0氧气浓度低故障维修

楼主(2020-03-02):
家中老人常年用制氧机,用了不下5个了,养生活、鱼跃、欧姆龙等等,长期高负荷使用发现都不耐用
废话不说,主角上图。
正面:

背面:

使用说明:

铭牌:

好了,继续说故障详情。机器2017年买的,2019年第一次故障,累计使用7722小时,LO报警,查询为制氧浓度低故障。
经拆解,判断为分子筛不出氧气,只要压缩机还能动就不是大问题,换。
鱼跃售后一问,换分子筛要800块,操蛋,一台全新机器才2500,思索后还是自己动手某宝拿货。
比较来去,基本都是河南产的,这一家信誉比较高。

拆解分子塔:

更换分子筛:

测试更换后效果:

换上去果然可以复燃牙签,感觉自己很牛逼了,100+解决大问题,心里美滋滋
---------------------------------------------华丽分割线--------------------------------------------------------
第二次维修:可惜好景不长,分子筛更换后,使用几个月到8223小时又遇到LO故障,经排查,这次问题和以前一样,分析筛问题。据老板说,这个分子筛能用2~3万小时,就算再不济,1万小时没问题,可我的确实就用了500小时,仔细排查发现其中一个分析塔就不出氧了,另外一个正常。
除了分子筛找不出其他问题,于是我不死心,再一次更换分子筛,还是更换后正常,操作和之前一样,就不上图了。
---------------------------------------------华丽分割线--------------------------------------------------------
第三次维修:今天我来发帖大家应该猜出来为啥了,现在9007小时,同样LO故障,据上一次更换分子筛使用了约800小时。今天我没有拆机器,从制氧机排气声,我就可以判断出分子筛的问题。(分子筛不出氧气,排气声会变小。就好比压缩机把空气压进分子塔,分子筛可以吸收氮气,过滤后就是高纯度氧气。如果分子筛不吸收氮气,那么就无法过滤,排气时分子筛无法释放氮气,排气压力会低很多)。现在没拆机,听声音基本可以判断又是其中一个分析塔又坏了。
制氧机原理图:

现在的疑问是,排除压缩机和电路问题,排除操作问题,排除进、排气系统问题,排除环境问题。制氧机是每次工作约10~20分钟逐步出现氧气浓度低报警,测试木条无法复燃,排除浓度监测问题。问题还是分子筛,如果是分子筛质量问题,两个分子塔应该是同步故障,不会有太大区别,连续两次单分子塔故障,怀疑是其他因数导致,分子塔故障难道是表面现象?现在真没头绪了,请论坛高手指点一二。
一、分子筛质量问题?
二、其他问题?---------------------------------------------华丽分割线--------------------------------------------------------
忍不住又拆了,分子塔。

空气阀:

分子筛有损耗,正好损耗的那一个塔故障了:

分子筛粉化严重:

上次更换时,没有坏的那一个分子筛没有丢,正好换上去,然后又是一点燃:

总结:几次拆机都有一个情况,就是机器内部有很多粉末,也就是分子筛粉化后,从排气管排出,机器内部的到处都是粉末,从分子塔填料减少情况来看,分子筛粉化是故障的原因,那几次故障都引起同一个分子塔内分子筛粉化,难道真的是空气阀有问题?但是更换分子筛后制氧机工作正常,排气正常,还是无解了~

网友A:
建议称重,保持两个分子塔的填充物一样重试试(填充后的高度也尽量一致,也就是密度一致),猜测哈,可以试试

网友B:
会不会其中一边电磁阀没完全开启

网友C:
两个塔是轮流工作的,一个塔接受高压空气制氧,另一个减压将吸附的氮气挥发到空气中,以备下次制氧。

或许是压缩空气里有油,导致分子筛颗粒完蛋了。

或许是电磁阀或者管路堵塞,导致吸附的氮气不能释放到空气中,分子筛颗粒一直处于饱和状态,制氧能力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其中一边电磁阀没完全开启

不会,更换后排气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称重,保持两个分子塔的填充物一样重试试(填充后的高度也尽量一致,也就是密度一致),猜测哈,可以试 ...

没有称重,不过更换时高度是一致的,两边料应该没啥差别

楼主:
拆,还是同一个分子塔故障,这是巧合还是?

网友D:
还要换分子筛才能制氧?不是说什么空气制氧吗?我家的制氧机怎么不能复燃火柴呢?

网友E:
袋子上有说明,制氧不会消耗原料的,现在变成粉末,总体积变少了,那要查为啥会变成粉末,还是原料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要换分子筛才能制氧?不是说什么空气制氧吗?我家的制氧机怎么不能复燃火柴呢? ...

有些小品牌制氧机没有氧气浓度检测,也就是说即使出氧不足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袋子上有说明,制氧不会消耗原料的,现在变成粉末,总体积变少了,那要查为啥会变成粉末,还是原料有问题。 ...

这是个值得深究的问题,第一次原厂分子筛故障,也是有粉末出现。家里其他制氧机就没有遇到过粉末,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塔是轮流工作的,一个塔接受高压空气制氧,另一个减压将吸附的氮气挥发到空气中,以备下次制氧。

或许 ...

最开始我也猜测是空气阀有问题,拆开过目测没问题,现有条件只能判断阀门有无通断,不能判断通断效果如何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见,有可能还是气泵油水过滤失效了,在换分子筛的同时,检修油水过滤是否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查到原因麻烦告诉一下同行。

网友:
粉化分子筛明显工作不正常了,验证电磁阀可以用小螺丝刀靠近线圈,工作室螺丝刀会有吸力表识线圈控制都没问题。但是阀芯切换判断需要排气口引入水中(需要装单向阀,防止有问题回吸水),观察气泡出气量AB切换时是否一样。以上都没有问题,那么就是分子筛没压紧,导致气流通过震荡导致的粉化。

网友:
加一个滤网防止粉末干扰气泵行不?

网友:
检查两个床排气时的压力和流速有无不同,可能故障侧的排气流速过大,造成分子筛爆裂粉化

网友:
阀检查一下,有两个压力传感器吗

网友:
滤网加防水滤膜

网友:
从结构图上看,可以把两个分子筛的进气口调换试试看,运行一段时间后看故障位置是否发生变化,如果换后变化,说明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