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在矿坛的高手的帮助下,修好了一块自己的老表。

楼主(2020-03-02):
显摆一下,修好后电压电阻还挺准。

网友A:
修复重点应该是重新绕制400欧电阻,用色环替代让老表失去了灵魂,老表没有了灵魂也就没有存在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复重点应该是重新绕制400欧电阻,用色环替代让老表失去了灵魂,老表没有了灵魂也就没有存在价值了。。。: ...

谢谢,下一步把电阻拆开重绕一下。

网友B:
把树马之家放到哪里了?这帖子应该放在矿坛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树马之家放到哪里了?这帖子应该放在矿坛才对。

我在矿坛呆的时间长点,在数码也就最近“小台钻DIY主题”才来这的,刚修好一款老表一高兴跑这显摆一下,抱歉、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