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国产万用表的正确维修方法

楼主(2020-03-02):
1、换保险管,如未修复转2;

2、返厂。能够联系到厂家的品牌,无论是否过保,一般都可以免费维修,有些售后服务好的品牌甚至邮费都免了,售后服务上进口品牌望尘莫及。如无法联系到厂家转3;

3、扔掉换新机。就当是进口品牌换了一颗巴斯曼而已。

网友:
好吧,我就看看

网友:
售后,我只服优利德!

网友:
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很有道理的样子。。。。

网友:
我认为应该上大锤!

网友A:
我这两天有两块表要返厂维修
一个是zt-x,都已经折腾完美了,结果最后基准上想并联个电容的时候,死了,现在电压档直接显示为0,不动了
回家找找盒子,看看官方返修地址是哪里,今天打400电话,不告诉我地址,找不到就明天打公司电话问问

另一个就是今天刚到的ut61e了,便宜买来的,拆开一看,主板上转盘的一小块都烧糊了,不知道这种能不能修
如果不能修,我就惨了

网友:
可以烦请您评测一台表吗

网友:
胜利的过保能修吗?听说优利德售后非常好能修不知道胜利的行不行

网友:
胜利的能修吗,听说优利德售后好,但是不知道胜利过保能不能免费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两天有两块表要返厂维修
一个是zt-x,都已经折腾完美了,结果最后基准上想并联个电容的时候,死了,现 ...

我的ZT-X今天也出问题了。一直在UA档。其他死活按不了。也是明天问问返厂的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ZT-X今天也出问题了。一直在UA档。其他死活按不了。也是明天问问返厂的事 ...

肯定是ua插口短路了呗
检查一下,如果不行就去掉电池,重新启动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ua插口短路了呗
检查一下,如果不行就去掉电池,重新启动试试

拆开了用表测UA档那两个片阻值无穷大啊!没有短路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拆开了用表测UA档那两个片阻值无穷大啊!没有短路呢?

联系售后吧
打这个电话,0755-3393 3136
地址是广东省很真实宝安区福永镇福永街道和景工业园区2楼2栋  众仪电测
柯女士
反正吧,售后地址网上不好找,这个是我打电话问到的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系售后吧
打这个电话,0755-3393 3136
地址是广东省很真实宝安区福永镇福永街道和景工业园区2楼2栋  众 ...

我盒子里面保修卡也是这个。今天寄过去了。谢谢

网友:
无论是否过保,一般都可以免费维修??

网友(2020-05-25):
华仪也免费维修吗?

网友:
数字表个人无法修理的话,返厂是挺合适,
指针表一般就是拨错档,电阻档或者电流档去测市电就很容易烧掉,通常都是最大的电流档的分流电阻烧掉,有时连印板走线也烧断。
分流电阻非标可以通过并联获得对应阻值和功率,
电压档的可以通过串联获得对应阻值和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