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舒服家SFJ-A8电子定时器

楼主(2020-03-02):
这电子定时器也用了好几年,只是发现时钟总是不准,也大致知道这个应该是晶振的原因,这疫情在家没事就拆开看看,外观太大又丑,液晶屏字太细又不好看,与后来购的定时器不能比,当年这个还老贵了。开拆:

楼主:
没想到这四只限制电阻会烧变色这么厉害,好在还坚强没断,不然这时家中也找不到电阻换了。R7、R8、R9、R10四只电阻都变色了,这时迅速查下电阻值吧,可从色环上怎么也看不准,因为变色了呢,我读过41或40千欧,最终用了数字、指针两种万用表测量都是47千欧的电阻呢。

网友:
就换47K 2W的电阻就不容易烧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想到这四只限制电阻会烧变色这么厉害,好在还坚强没断,不然这时家中也找不到电阻换了。R7、R8、R9、R10 ...

精密电阻,色环颜色看不很清楚,貌似R8、R10棕棕黑棕金,阻值是1.1K欧姆,R7(R8右边那个)、R9棕红黑棕金,阻值是1.2K欧姆。

网友:
烤糊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密电阻,色环颜色看不很清楚,貌似R8、R10棕棕黑棕金,阻值是1.1K欧姆,R7(R8右边那个)、R9棕红黑棕金 ...

哈哈,我开始也这么算过,最终测量出来都是47千欧的呢。

网友:
有了新人忘了旧人,嫌人家人老珠黄。。。。。

网友B:
R8/R10是7色环的,精度太高了,读不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开始也这么算过,最终测量出来都是47千欧的呢。

我看到的色环是:橙黑白黑白棕棕。。。。

楼主:
引用 网友B:
R8/R10是7色环的,精度太高了,读不出。。。。。

这是厂家特制的,温总你公司研发这新产品不?
这疫情让你天天在家,没出去与大妈们交易,是不是很不爽?

网友C:
为何会这么高的温度,几颗电阻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会这么高的温度,几颗电阻而已??

我也想知道,是不是为了烧出余香味?

网友:
挺热的感觉

网友:
还以为舒肤佳,结果真是舒服家

网友D:
年前捡到一个类似的,拆了一下 ,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年前捡到一个类似的,拆了一下 ,没反应

皇上呀,你有这个爱捡东东的爱好?拆开不修一下?

网友:
跟科德时控插座一样的公版方案,父亲有一个大的方形科德也是故障,换成我买的百年时控插座,多了倒计时模式非公版方案。

网友:
我也有个坏的,故障现象一上电继电器就工作了,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2020-05-10):
正好这个我也有,用的少,还没烧黑,特地照了相
我觉得要么是黄棕黑红棕,40k,要么是棕红黑棕黄,好像不太对

网友(2020-06-17):
我也有个这个定时器 用的不多发现电池已经挂了,漏液腐蚀了部分电路板。另外这个定时器有问题:
空载功率就有1w 开启1.9w
对比金科德定时器 空载0.18w 开启0.8w功耗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