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一下,使用电池转换座对机器或者电池有没有影响?

楼主(2020-03-02):
外出工作不想带太多电池,在网上看到这种转换座,不知道用这种转换座会不会对电池有影响?

网友A:
这个有啥影响,只是接触片换了一下方式

网友:
电压对了,基本没什么影响

网友B:
这能有啥影响,我也是醉了

网友C:
有的机器电池保护电路在机身,电池转接到机身没有保护电路的机器可能会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机器电池保护电路在机身,电池转接到机身没有保护电路的机器可能会过放 ...

请问牧田电池保护板在机器还是电池上?打算用牧田电池用到得伟的机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能有啥影响,我也是醉了

就是不懂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啥影响,只是接触片换了一下方式

不懂,所以问问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牧田电池保护板在机器还是电池上?打算用牧田电池用到得伟的机器上, ...

在机器里面

网友E:
越是低端国产公模之类的越没有问题,就怕某些大品牌有这协议、那保护的成心不让你互换替代使用。最好具体说一下想用什么转换什么,这样坛友们可以更有针对性的把自己的使用经验传授给你。

网友F:
钱多的可以这样做,因为没放电保护了,但反正电池废了再换就是,工具一般不会坏的,没事。但钱少的还是建议就多买两块同品牌电池吧,保护完善,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越是低端国产公模之类的越没有问题,就怕某些大品牌有这协议、那保护的成心不让你互换替代使用。最好具体说 ...

因为我牧田机子电池都比较多一点,我是想用牧田电池用在得伟的机器上,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钱多的可以这样做,因为没放电保护了,但反正电池废了再换就是,工具一般不会坏的,没事。但钱少的还是建议 ...

电池也不便宜啊,就是担心对电池寿命有影响,想了解一下,如果有影响的话就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机器里面

就是电池上是没有过放保护的吧?那请问得伟的机器上有过放保护吗?牧田电池用在得伟机器上问题大不大呢?

网友:
大牌的电池,这样用,就废了原来的电池保护,可能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
等于延长了几CM导线,何来用坏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