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测试半球电磁炉

楼主(2020-03-02):
外观比较平常,
特色功能可以计量用电量。
额定功率2200w

待机功率1.5w

最大功率标称2200w,
实际功率1200,虚标将近百分之50.
以下拆机
……                       ……                ……
……                      ……                 ……

炉盘,比较小。中心热敏电阻。

控制板,芯片被打磨了。
主板正面,很小巧。
主板背面。

谐振电容0.24微法
其它细节

安好收工

网友:
除了“半球”两个字。这个电磁炉跟半球有啥关系

网友A:
经常看到京东不足100元促销半球电磁炉。
没接触过这个品牌的小家电,
进来看看楼主拆的这个品牌的做工。
不代表楼主的,是不足100元的货。

网友B:
半球三角做成这样不错的了,毕竟有名有号的低端品牌就这几个,一分钱一分货,
我一个三角的电饭锅,35块钱,用了八年了,还在用,换过一次温度电阻。。。

网友:
现在假半球多的很。

网友:
喜欢这种电路板没有贴片容易修复

网友C:
修过几个这种山寨炉,最后面那几档的火力,看着数码管上的数字在加大,其实功率根本没变,都是1200W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过几个这种山寨炉,最后面那几档的火力,看着数码管上的数字在加大,其实功率根本没变,都是1200W多一点 ...

对滴,1500w以后,在调节功率就不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球三角做成这样不错的了,毕竟有名有号的低端品牌就这几个,一分钱一分货,
我一个三角的电饭锅,35块钱 ...

半球三角电饭锅用好多年没问题,毕竟原件少,我也买了这个电磁炉,没用多久就坏了,后来买了一百多的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看到京东不足100元促销半球电磁炉。
没接触过这个品牌的小家电,
进来看看楼主拆的这个品牌的做工。

同感啊,紫薯布丁

网友(2020-06-21):
假货半球没啥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