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请教一下这两颗芯片是不是手机硬盘

楼主(2020-03-02):
请教一下这两块手机电路板上的芯片是不是手机硬盘,是多大的,哪里能查到资料。

网友:
第二个是,三星16G,应该是有153

网友A:
暴力摔的还是掰断的?!

网友A:
https://www.datasheets.com/  这个网站可以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datasheets.com/  这个网站可以查到!

这网站不错

网友B:
第一个参数去淘宝搜,可以搜到同款,就可以推测出来多少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参数去淘宝搜,可以搜到同款,就可以推测出来多少容量。

就是用芯片上的那串代码去搜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datasheets.com/  这个网站可以查到!

谢谢你,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芯片上的那串代码去搜索吗?

最长的那个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暴力摔的还是掰断的?!

暴力帅的

网友:
第一个是内存芯片,电容提示了ddr3;第2个是2GB emmc (16Gb)大小写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