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能不能实现电脑自动开机?

楼主(2020-03-02):
    路由器能不能实现局域网内一台电脑定时开机?电脑关机状态下能不能通过WOL开机?

网友A:
不知道定时开机是个啥概念,如果是开电脑就开路由器,可以路由器用电脑12v电源即可。电脑关机状态下能通过WOL开机,主板要支持。

网友:
定时开机可以通过网络唤醒,电脑要支持网络唤醒才行,大部分电脑都支持网络唤醒,然后路由器要有网络唤醒的功能,比如刷华硕潘多拉固件的就可以自定义网络唤醒之类的

网友:
以前网络唤醒好像都是有线网卡支持的。

无线网卡不知道有没有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定时开机是个啥概念,如果是开电脑就开路由器,可以路由器用电脑12v电源即可。电脑关机状态下能通过W ...

目的是,路由器每天早上10点通知电脑开机,电脑11点自动关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的是,路由器每天早上10点通知电脑开机,电脑11点自动关机

你的的思路复杂化了,很多电脑主板本身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C:
既然时间固定,那就直接在cmos里面设置定时开关机实现啊!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的思路复杂化了,很多电脑主板本身就有这个功能。。。

查了bios,但没有找到设置的地方。所以才想出让路由wol的办法,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什么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时间固定,那就直接在cmos里面设置定时开关机实现啊!简单粗暴!

查了bios,但没有找到设置的地方。所以才想出让路由wol的办法,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什么办法

网友:
我之前看过我路由器里没有这个功能, 即使有这个功能,电脑和路由需要用有线连接,无线不可以,主机必须支持这个网络唤醒的功能,笔记本不可以

网友:
为啥电脑不一直开着……这种定时开关容易出问题

网友D:
如果开关机时间都是固定的话,完全可以脱离路由器甚至网络实现。定时开机:定时插座一个,设置好开机时间,到点通电,电脑在bios里设置成 加电自动开机,这个功能大部分主板都支持。 定时关机则只要在计划任务里添加个计划,设定关机时间就可以,嫌麻烦的话定时关机小软件网上很多。 最后,把定时插座的断电时间设置成关机之后即可,以后就周而复始地开机,关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bios,但没有找到设置的地方。所以才想出让路由wol的办法,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什么办法 ...

BIOS POWER 里面找找有没有通电开机的选项,
然后加个硬件的定时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开关机时间都是固定的话,完全可以脱离路由器甚至网络实现。定时开机:定时插座一个,设置好开机时间, ...

定时通电的插座不便宜啊,优先考虑不添加硬件的情况下实现功能

网友:
荣耀路由器Pro2现在支持远程唤醒功能。前提是你的网卡支持远程唤醒。

网友:
参考下这东西?
https://b23.tv/av90432818/p3

网友:
某宝有远程开机模块,就是把开机的线串接那个模块,实际远程控制模块就是代替手工按开机键,同理再按开机键仍然是可以关机,关机也是正常关机,并非暴力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开关机时间都是固定的话,完全可以脱离路由器甚至网络实现。定时开机:定时插座一个,设置好开机时间, ...

我也是这么想的  并且我的远程电脑就是这么做的 已经运行一年了 很是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