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蓝牙音响加无线充电可行吗???

楼主(2020-03-02):
有个SRS-X1蓝牙音响
想加个无线充电模块,不知道可行吗。会对蓝牙有干扰吗??
还有就是体积很小,有没有线圈很小很小的模块??3cm内的

这是别人的拆机贴

这是我的x1和10W无线充电器

准备这样边听变充电
电池还是很来用的,充满还能听10+小时以上,
现在沦为电脑音响,看电视听听音乐………………小巧没线比较方便,音质也还算不错吧,比较怎么小一个。

网友A:
非常可行。

就是觉得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可行。

就是觉得不值得。

为什么不值得????无线充电方便多了

网友B:
我是直接用移动电源直接连蓝牙音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用移动电源直接连蓝牙音箱的

都不方便啊 带一个拖油瓶

网友:
可以是肯定可以的,不过估计没你想要的那么小的接收模块,要么你接收模块外置?那就和直接充电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不方便啊 带一个拖油瓶

不方便起码能移动,你那无线充还不是不能移动  无线模块输出是5v吗,先确定你的蓝牙音箱可不可以一遍充电一遍放音,不行的话就不用考虑了,直接接充电板充电池的话相当于4.2v直接供电放音,大部分电流都被机器用掉了,不会冲到电池里,跟这两天讨论的电源直接通到手机电池哪里无电池开机一个意思。

网友:
找个其他玩意的接收器比如电动牙刷啥的,协议一样就行电流估计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