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FSP ATX250W 电源拆解,鉴定!

楼主(2020-03-02):
本人小白一个,对电源不是很懂,求助论坛各位大神帮忙鉴定一下电源真假

如果需要其他照片补充,可补拍上传!
在线等,希望大佬们给掌掌眼!

网友:
真的 鉴定完毕

楼主:
谢谢大佬鉴定!

网友:
看做工应该是真的

网友:
质量不错,可惜功率不大。

网友:
如果假的也能做成这样,那用起来也是很放心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鉴定,在这里就不一一谢过了!!

网友A:
写中文的一般不会去假这种全向这种偏门货,一般去假航嘉长城,连个中文标都没有怎么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中文的一般不会去假这种全向这种偏门货,一般去假航嘉长城,连个中文标都没有怎么骗钱,,, ...

闲鱼看看吧,贴标假货多的是。

网友:
我觉得是假的,这做工算好的吗?居然标80plus

网友:
绝对真的啊

网友:
我觉得有问题
  标着 80plus  但是里面很有年头的样子

网友:
全汉电源,只有品牌电脑才会用这个牌子。大厂代工,市面没有零售

网友:
FLEX电源。80白牌吧。这个可以查得到的。

网友(2021-05-11):
看起来很假 从来没见过那么山寨的FSP

网友:
连被动PFC都不是 两个高压电容

网友:
几个开关变压器看起来很假,fsp的变压器标签不是这样的,电容和风扇都是杂牌,次级控制板上陶瓷电容和插件电阻之类看起来也是很次的样子
这才是FSP范儿,80plus即使是白牌, 1U电源还停留在用插件的水平,怎么也说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