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助,保护板上贴片保险丝烧了,可以更换成同安培的保险管?

楼主(2020-03-02):
不小心操作,把锂电池保护板上是贴片保险丝烧了,没法输出电压了。手头有F5AL250V 带引线的玻璃管保险丝,可以更换上吗?保险丝的电压不同可以代替?SOC 5A好像是100V,F5AL250V 双帽带引线的,是250V的耐压。

下图是保护板上的保险丝:
下图是手头刚好有的保险丝。也是5A的容量的。

感谢各位大神的及时指点。我自己更换上了220V的5A的保险管了。后来也得到大神的肯定答复。说明不虚此行啊。感谢大神的醍醐灌顶!

下面是更换保险管,做了个搭桥飞线的保险管。

楼主:
经过测试,我自己换上了。古人云,实践出真知。我发现没有问题。

网友A:
保险丝该熔断时没熔断····不是更加危险吗?

网友B:
可以,没有问题,只要安装位置够的话。保险丝耐压为在这个电压等级下绝缘体会不会被击穿,并不是说100V*5A=500W、250V*5A=1250W,熔体熔断的数值和电流有关,和电压无关
对于五安培保险丝来说,一伏六安培和一百伏六安培保险丝熔断的速度是一样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没有问题,只要安装位置够的话。保险丝耐压为在这个电压等级下绝缘体会不会被击穿,并不是说100V*5A= ...

谢谢你,解决我一直的疑问(就是保险丝到底算电流还是算功率的问题)

网友:
主要看是速熔还是慢熔,以及延时熔断器。 同类型可以替换,不同类型不行 起不到保险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该熔断时没熔断····不是更加危险吗?

请看4楼的回答。保险丝是看电流的,不是看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没有问题,只要安装位置够的话。保险丝耐压为在这个电压等级下绝缘体会不会被击穿,并不是说100V*5A= ...

大神的回答堪称经典!很多人对保险丝的规格型号搞不明白。产生误用或者误解。所以,您的解释很及时。时时有文章,处处有学问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多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没有问题,只要安装位置够的话。保险丝耐压为在这个电压等级下绝缘体会不会被击穿,并不是说100V*5A= ...

感谢您的指点。已经飞线搭桥是成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指点。已经飞线搭桥是成功的。

不过前面有位师傅提醒的对,你还是要确认一下你原来保险丝的型号含义和功能,如果是快速保险丝的话,还是要用快速保险丝替换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前面有位师傅提醒的对,你还是要确认一下你原来保险丝的型号含义和功能,如果是快速保险丝的话,还是 ...

原来的型号就是快速熔断型的。我这个新的也少快速熔断型的。所以都是一样的标准。只是一个是贴片式,一个是玻璃管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用万用表蜂鸣档测这个坏掉的贴片保险丝,竟然也是鸣叫的。难不成里面没有断?真是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的型号就是快速熔断型的。我这个新的也少快速熔断型的。所以都是一样的标准。只是一个是贴片式,一个 ...

和没有坏的对比一下,看看阻值是多少?不会是自恢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没有坏的对比一下,看看阻值是多少?不会是自恢复的吧?

我查询了一下淘宝上卖这个贴片保险丝的,发现是熔断式的。不是自恢复的。因为我在测量输出端电压时,是没有电压的。说明保险丝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解决我一直的疑问(就是保险丝到底算电流还是算功率的问题)

可以看看这个文章就明白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f63e2650102wgxs.html

5.如何理解保险丝的额定电压?
  保险丝熔断与否取决于流过它的电流的大小,与电路的工作电压无关。保险丝的额定电压是从安全使用保险丝角度提出的,它是保险丝处于安全工作状态所安置的电路的最高工作电压。这说明保险丝只能安置在工作电压小于等于保险丝额定电压的电路中。只有这样保险丝才能安全有效地工作,否则,在保险丝熔断时将会出现持续飞弧或被电压击穿, 而危害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4楼的回答。保险丝是看电流的,不是看电压的。

感谢指正,学习了!
平常只敢换同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该熔断时没熔断····不是更加危险吗?

保险丝就是看电流的,针对电流工作。超过电流,到了熔断点,就熔断了。跟电压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险丝就是看电流的,针对电流工作。超过电流,到了熔断点,就熔断了。跟电压没关系的。 ...

根据初中学的Q=I^2Rt可以知道,熔断需要的热量有两个影响因素,一个是电阻,一个是电流。明显保险丝是以电流作为依据的qww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