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龙韵19元的电钻没发货要不要退啊!

楼主(2020-03-02):
特殊情况,龙韵19元的电钻没有发货,反复的问了客服说现在拍单发单,要不要退了去买富格27元的双速,只错几元钱就能买到双速的,大家怎么看啊!

网友:
没有电钻,建议单双速各来一把 。有了电钻,来个双速的

网友:
富格也29了,页面上说5日27。

网友:
补充皇上所说,如果只有一把电钻,最好还是双速,单速打眼差之又差。反正就差那么十块八块的。
不过低端货结构越是复杂,故障隐患就会越多,这也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
单速其实挺适合家用的,700左右的转速无论是拧螺丝还是钻孔效率都不算低

网友:
手里要是有电钻了就退了吧,

网友:
单速上自攻螺丝没力,双速的换慢速档一下子就上了

网友:
再多买一个也无妨

网友:
这垃圾还是退了吧。

网友:
买了一个,家用还行,这个东西用个三五次就够本了。

网友:
慢慢等着吧,一个月都是正常

网友:
不是17吗?你咋贵了2块钱

网友A:
富格单速还不错,拧螺丝好用,转速和力道调得比较好,不会太伤批头但力又不小,打孔也还行,没有龙韵的钻,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富格单速还不错,拧螺丝好用,转速和力道调得比较好,不会太伤批头但力又不小,打孔也还行,没有龙韵的钻, ...

龙韵的转速标称六百多,富格的标称转速一千三百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龙韵的转速标称六百多,富格的标称转速一千三百多。

1300转应该是双速的高速档最高速,单速也是几百转,高转速其实用处不大,只有钻木头有用,大部分时候都是用低速和中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300转应该是双速的高速档最高速,单速也是几百转,高转速其实用处不大,只有钻木头有用,大部分时候都是 ...

富格的单速标称是一千三的, 我都有。  龙韵的双数,低速好像三百多,高速一千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富格的单速标称是一千三的, 我都有。  龙韵的双数,低速好像三百多,高速一千多。 ...

富格双速和单速我都有,单速和双速的转速标签是一模一样的0-1300,实际单速是几百转,和其他单数转电钻是差不多的,结构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富格双速和单速我都有,单速和双速的转速标签是一模一样的0-1300,实际单速是几百转,和其他单数转电钻是 ...

所以我前面的帖子写的是标称,具体实际多少,没设备测试,你也别自己认为多少,你有设备测试了再下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前面的帖子写的是标称,具体实际多少,没设备测试,你也别自己认为多少,你有设备测试了再下结论。 ...

这类货很多坛友早就用专业仪器测过了,单速款转速也就600-700rpm的样子,拧螺丝还是比一般小电批要快些的。钻孔的话,就不要期望值太高了,双速款高速档也就1300rmp左右,较之3000多转的纯电钻低多了。当然凑合用没问题的,不是还有一种东西叫手拧钻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前面的帖子写的是标称,具体实际多少,没设备测试,你也别自己认为多少,你有设备测试了再下结论。 ...

单速电钻转速和力道的特点就是在双速的高速和低速档之间,单速结构都差不多,龙韵600多,富格也就在这范围,具体多少你有设备就测,没设备就在使用中慢慢体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