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才用不到一个月的志高吧台饮水机

楼主(2020-03-02):
年前置办的一台自动上水饮水机,且料用了不到一个月就罢工了,看某宝上评价,此机短时罢工的不少,联系掌柜后,一顿远程指挥验证后,确定补发配件来自行更换,但身在疫情重点省份,什么配件都来不了啊……
只有自己折腾折腾了……
正面

背面

上水部分分离

拆开背盖,制冷片降温风扇

制冷电源板和其中一个水泵,这机有冷、热两个水泵

上面板下的线路,确实是乱,本来想给整理一下,可线都太短,没发整理

看到了主控制电源及触摸板,固障是插电无反应,经查无保险管,只有从电源开始

经查,电源部分无12V输出,原机12v电源功率设计过小应是该机大多罢工的原因,水泵经常性启动,电流有点大,这么小的开关电源怎受得了。

修也没配件,干脆换个大点的电源

接上去试机,正常工作

打包塞里面

后面的线也乱

最后封盖还原,正常使用半月无异常

也不知疫情过后,掌柜发个啥配件来,顶不顶得了我糊拼乱凑的用……

网友A:
线乱啊,电源功率不够,严重的设计问题,小作坊模式。那个电源外壳干嘛不削掉220V插脚?

网友:
        简单粗暴,高效。今天最后的几分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乱啊,电源功率不够,严重的设计问题,小作坊模式。那个电源外壳干嘛不削掉220V插脚? ...

里面断开了,留着防止这个电源还可它用☺️

楼主:
贴片5M02659R芯片开关电源,看变压器大小,最多输出12V,1A电流,怎经得住电机重复启动的电流

网友B: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辣鸡电源坑人

网友C:
如果控制板带稳压装置教你一招一个,合适的工频变压器配一个整流桥滤波,每个桥臂并联一个瓷片104,放到这个货底座上好用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控制板带稳压装置教你一招一个,合适的工频变压器配一个整流桥滤波,每个桥臂并联一个瓷片104,放到这 ...

现在工频变压器没开关电源多,况且使用开关电源的机子很少有额外的稳压电路,用工频变压器比开关电源还麻烦,也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辣鸡电源坑人

哈哈,不是修复,是拼凑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工频变压器没开关电源多,况且使用开关电源的机子很少有额外的稳压电路,用工频变压器比开关电源还麻 ...

正好相反,工频电源用好了比开关电源皮实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