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铜铝电线连接

楼主(2020-03-02):
    因为老房子以前用的是铝芯电线,部分还是没有线管的埋墙暗线,后来改造用的是铜线,就造成了铜铝电线接头的问题。
    经历过几次铜铝接线断电故障,萌发了想解决铜铝接线的问题。
    网上买回来焊铝焊锡丝,焊丝中间带药液,测试过可以给铝线上锡。

    红皮的是从旧铝线剪下来的,蓝皮是新铜线。

    这样缠绕,想法就是缠绕后用焊锡把整个接头上锡包裹,以隔绝空气和水分,铝铜的电化反应需要电解质。

    焊接好后是这样,山寨白光烙铁,温度300摄氏度。

    最后在接头上打热熔胶,趁热套上热缩管,热风吹收缩,再一道隔开空气。

    这是我实验性的接头,想征求大伙的意见,这样行得通吗?
    至于使用铜铝接头,图中的是1平方线,套那么大个管子,没有专用压接工具的情况下,我觉得还不如这样靠谱。

网友:
焊丝叫什么名字?

网友A:
哇,你这个算是三重保险了。说不定几年后你们家拆迁了呢!哈哈

网友:
铜,铝有电位差,把铜线头上一层锡,和铝线拧一起就行

网友:
凭感觉已经很好了,起码能坚持几年没问题。

楼主:
某宝搜索“焊铝锡丝”就看到,我也是第一次尝试,也算是焊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你这个算是三重保险了。说不定几年后你们家拆迁了呢!哈哈

就是拆迁的置换房

网友:
好粗大,#NSFW:tongue:
不美观,

不如两根镀锡后,
不缠绕直接紧贴焊接,
嫌强度不够的话,
细铜丝缠绕,裹锡至圆润,
再绝缘处理一下,
就已经可以了

网友:
铜铝接缝不是空气氧化,是金属分子氧化
有专门的铜铝转接头、
最简单的方法是把铜线涮锡,用铝线缠绕,在挂一层锡
主要在铜铝之间有一层介质金属

网友:
有那种镀锌的接头专门接这种的

网友:
你家铝线是1平方的?那就没必要这么折腾,直接缠紧就得了。1平方铝线能通多大电流?5A冲顶。但超过2.5平方的话还是折腾下。最好的方案是换了铝线或者继续用铝线别用铜线。。。。

网友:
铝线能用焊锡吗??应该不行吧v

网友:
不是有万能接口吗?

网友(2020-10-02):
外婆的房子就是铝线的房子 准备换铜 2.5或4的

网友:
是个好方法。 我觉得可以先把铝线焊上锡,然后再和铜线连接,不就变成锡铜连接了吗

楼主:
铝线先上锡再接铜线,然后再焊接一次可能是个更好的方法。
通过这波实操,验证了铝线是可以用铝焊丝上锡焊接的。
老房子线路直接从主线上接线分支,有十多处接头,包括电热水器(2000w)、电磁炉等常用电器,焊接以后到现在经过半年的使用,没再出现过供电故障,可以说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我买好的铜铝接头现在也不需要用了。
当然最好还是全屋更换铜芯线,即使是铜线相接,还是建议接头搪锡处理,尤其是厨房卫生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线先上锡再接铜线,然后再焊接一次可能是个更好的方法。
通过这波实操,验证了铝线是可以用铝焊丝上锡焊 ...

搪锡之后想拆就没办法了,只有剪掉了

网友:
写个拆啊,,,还是全部换了。。不要舍不得钱。

网友:
铜接铝,大电流加高温,产生酸液腐蚀断,我的取暖灯的线也是这样断。开始不知道,为啥里面有绿色水一样东西,话说冬天很干燥。

后来看到有人说,铜加铝再高温,产生类似电池水的东西会互相腐蚀掉。

以前看不起铁的接头,听闻铜接铁,再接铝线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20-11-06):
之前有陶瓷接线端子,都是老房子才用到的,现在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