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的恒流电源模块电流能恒住,有的恒不住,会变大。

楼主(2020-03-02):
以前买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422&extra=

那个液晶板的,比如负载5欧姆电阻,恒流1A,换2欧姆的负载,电流还是1A。

而那个升降压的就不行,比如负载5欧姆电阻,恒流1A,换2欧姆的负载,电流1.5A。

一些自己改的LM358恒流,比如LM2596模块,就能恒流住。

所以,反馈电压这个东西,很有意思,FB脚电压。。。又和流过的电流有关系。

网友:
不奇怪,因为环路设计不良导致在某个临界区或者临界点引起自激就这样。
我之前自己设计的板子也一样,在恒压恒流过渡点自激,电流值上升,但是没你那个严重。但是修正环路参数可以尽量避免的。

楼主:
FB脚电压。。。实际上和流过的电流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