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切负载,单片机死机

楼主(2020-03-02):
去年设计了一个5V继电器控制60W左右的风机控制电路,电源用的开关电源AC220-DC5V,风机是交流220V的,不接风机时,切换继电器电路正常,只要一接负载风机,切换几次MCU就死机,后来尝试了隔离DCDC加光耦,也没用;之后采用了在触点上加RC去耦,就是高压瓷片电容加MOV电阻,再切换负载时不死了;但是并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加了RC去耦,减小了电源干扰吗?如果这样起作用了,为什么采用隔离DC却不好用?求大佬指教一把,不剩感激!!!附上电路图,顺便给遇到这个问题的人提供一个解决办法。

网友:
你的隔离有没有隔离电源,等于没加

网友A:
电源部分加一个DC5v/DC5v,输出不同地,光电隔离,要不就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加一个DC5v/DC5v,输出不同地,光电隔离,要不就没用

试过这个办法,没用,还是会切换死机,不共地,双路输出电源

网友:
是我老了吗?你这PCB图看着真困难。
用ULN2003驱动继电器就没必要用光藕DCDC了,COM端接继电器线圈驱动电压,也没要再接D1,D2,D4,D5了。D3为了防反接?意义不大的。
触点接RC之后单片机死机减少了,说明你这个是射频干扰,就是触点切换瞬间产生的高频电磁波干扰单片机了。这说明你这个系统问题很严重的,触点接RC是为了保护触点而不是为了抑制瞬态干扰。从单片机系统角度查一下吧,用的什么单片机?板子结构图如何?60W风扇即使接10个也不会影响单片机的。不要考虑共地问题了,驱动220V风扇你不可能把它的地与单片机接在一起,如果真是这样,重新学一下电路原理吧。

网友:
用的压敏电阻,而不是普通电阻,所以RC保护触点可能并不是主要功能,而是抑制瞬间产生的高压。
一般来说,继电器隔离是相当可靠的,但是这样都死机,说明这高压不是一般的高。
触点上产生的高压,经过继电器的线圈感应到了单片机这一侧,引起死机。单片机没当场爆掉也是挺幸运的。
猜测这“风机”可能是某种工业现场用的,不是家用的电扇一类的东西,所以对射频干扰的控制可能没那么严格。
楼主有没有试试在继电器控制脚上串联电感(是ROUT1-4么?这图看着确实是真困难),看看有没有效果
不过要是能量一下瞬间高压具体的参数,比如峰值、波形、持续时间等等会更好。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电机通断瞬间产生的高压通过继电器干扰了单片机。电机是感性元件,如果你理解了继电器的输入端为什么要加一个二极管,也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网友:
如果断开的瞬间电压是波峰或波谷附近,电压会最高,过零点附近则比较低,所以会不定时的发生故障。

网友:
2003的引脚空着不用真浪费,并起来增加冗余啊

网友:
是不是5V开关电源不行,220V输入端有没有共模电感和滤波?

网友:
5v电源换成工频电源,继电器换成固态继电器,或光耦+双向可控硅,
然后单独取一路半波整流的信号进单片机ADC,程序上,设计成在交流过零点时,接通或断开风扇,
即可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你先上示波器 排除下程序上的问题, 一般继电器附近的控制器都不怎么好受,算小型EMI吧 都会干扰的,你看很多设计都是离得很远,或者分两块板,压敏电阻释放了这部分能量了,尖峰变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