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创新高数显恒温电烙铁CXG936D

楼主(2020-03-02):
闲来无事继续拆东西。手头还有个创新高的恒温电烙铁,60W的,买了有三年了吧,用的也不多。其实我个人是挺喜欢焊台的,但是一方面空间有限,另一方面也没有必要,有个电烙铁用就可以了。

当年买这个烙铁的时候这个烙铁也没有自动待机功能,所以只好自己动手加了个带指示灯的开关。当年花了差不多一百块买的,现在看来也落后了。

烙铁拆卸很简单,拧下来发热芯护套,拆下烙铁头,然后再拧下烙铁芯的固定法兰,把发热芯和主板一起抽出来就行了。

四线的发热芯,一面两根一面两根蓝线

主芯片是16脚的,不知道什么型号啊,因为被刻意打磨掉了,是LM324之类的运放吗?下面是一个LM358

LM358贴片

还有一个BT134

显示屏一侧的主板只有一个IC

然后显示屏是直接焊接到主板上的

就这些了。这烙铁升温还是挺快的,作为我这种业余爱好者来说,完全够用啦。

网友:
自带可控硅调温,不错

网友A:
打磨年印字的是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磨年印字的是单片机

说的有一定道理。

网友B:
内热式的升温都挺快,我最初在附近市场里买220V的60瓦外热烙铁,加灯具调光开关,再加倒计时插座拧十几分钟,后来换成网购的220V黄花调温外热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热式的升温都挺快,我最初在附近市场里买220V的60瓦外热烙铁,加灯具调光开关,再加倒计时插座拧十几分钟 ...

黄花那款透明壳的外热的我在大学时候买过一个,是学哥毕业时候跳蚤市场卖的二手的,用了好多年。后来调温开关不好用了,我直接给短接到最高温,给我爸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磨年印字的是单片机

不太懂,但是单片机听着很高端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磨年印字的是单片机

还有点不理解,如果是单片机的话,厂家内置自己开发的程序,也就不怕别人抄袭了,不就不用打磨芯片了嘛?

网友:
既然有显示屏,打磨的就是单片机,看磨字不完全,拍个微距估计论坛有大神认识该芯片。
程序加密是一回事,电路设计加密又是另一回事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点不理解,如果是单片机的话,厂家内置自己开发的程序,也就不怕别人抄袭了,不就不用打磨芯片了嘛? ...

就是多此一举,打磨了行家也分秒钟知道是啥。确实关键是程序,但也没那么关键。我都写的出来。这东西能做的人很多,就是挣一份辛苦钱。

网友(2022-02-02):
这芯片就是个STC12C 什么什么嘛.

网友(2022-11-19):
这IC打磨纯属多余,定制没丝印的不就行了,再说懂行的就算没丝印也抄的出来,不懂行的就算有丝印人家也没兴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