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一个某宝买的进口的电波钟

楼主(2020-03-02):
8元也值了,虽然在国内不能用,但时间和温度可以用

网友A:
这也没天线,怎么收电波的?

网友B:
没有收波天线?

网友:
长条电路板边缘的就是收波天线 中间的牛屎块应该是收波电路

网友:
确实没看到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收波天线?

还有个外置室外无线接收器接收电波的

网友:
红圈里的就是天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没天线,怎么收电波的?

小板上外侧那一圈估计是天线,我猜 的

网友:
我一块钱收了个带数码管的

网友:
电波钟接收是长波,需要用磁棒密线圈

网友:
弱弱感觉是90年代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外置室外无线接收器接收电波的

这应该是个室内外温湿度计,外置的是室外温湿度发射器,小板上天线是接收室外温湿度用,

楼主:
只能德国用,国内用不了,接收不到电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德国用,国内用不了,接收不到电波

网上不是有手机模拟发射电波的软件吗,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收波天线,是闭合的一个环。

网友:
可以用手机下载一个电波软件模拟发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