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救助:移动硬盘插座被烧糊,他们的接线方式是什么?

楼主(2020-03-02):
今天忽视了一个问题,连烧两个移动硬盘盒

插上USB直接冒烟,还以为是硬盘盒的问题

烧了一个硬盘盒的插座,又换一个,结果继续烧掉插座
后来才发现,只是连接线的故障,傻眼了~

接口直接烧糊

芯片没有烧毁的痕迹

看起来芯片没有被烧掉,只是插座坏了

这个B型插座的线有8根,想跳过插座,直接把线头焊到插座的pin上,到底如何接线呢?
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
普通micro数据线 就能插上去 只是工作在usb2.0模式下 读写只有40mb/s

micro usb 移动电源上有用就四根线  gnd底线  vcc电源 靠近vcc的两根数据线

网友:
从接口比较宽那边数到窄那边

网友:
红 白 绿 黑 橙 紫 裸 蓝 黄
最好自己有万能表量一量哪边的第四脚跟接口外壳相通的 以免顺序出错

网友:
百度接线定义很多,一找就出来了,micro usb3.0 接口定义

网友:
可以不要3.0功能,直接用安卓手机USB线插上使用。变成2.0和1.1口了!

网友:
这种建议换板子或者直接换硬盘盒
要是硬盘本身就是usb口的就只能买接口换一个了
你这线是斜着插了还是拔的时候拽着线拔的,按理说应该先插小的,小的插好了在插大的,typec也是。拔的时候要捏住接头拔,不要拽着线拔
要是想直接接线就先用万用表测一下芯片附近电容的对地阻值,看看芯片有没有被击穿,然后找定义图焊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