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在家闲的淡腾 再用ESP8266做个表

楼主(2020-03-02):
效果么 就是这样的

原型机,里面很多当时没想明白的地方,而且还不会画板。。。。 都是一团糟

说正事。。。。。
结构很简单 AMS 1117  -> ESP01S ->tm1637 了事
外面的塑料桶是一个胶卷筒。这东西TB也有大量卖的

用充电宝比较稳,但是因为正常工作(只显示时间)电流在 10MA 左右,不是显示0.00 就是显示0.01(我的USB电表只能显示到10MA),好的充电宝都拒绝工作。。。
而用一节18650 这个AMD1117 又比较渣 3.8V的时候 显示的数字就有明暗变化了。而4.2V到3.8V 大约24小时左右。。。。
至于啥时候关机就不知道了。

因为18650是买手电送的(手电20包邮),而且我也没有高级充电器可以查看电池的容量。。。

为啥用esp01和ams1117 因为闲的。。。而且总是觉得EPS8266 mini(wemosD1Mini这图网上扒的)

  这种东西带个串口芯片会无端的耗电(其实验证的时候 直接mini搭的并不会多耗啥电 而且也能放入那个桶)而且TB采购的话,ESP01要便宜大约1块钱

缺点及注意事项
1.不能检测电池电量 ESP01 没那个腿 。。。但是用 eps8266 mini 就行
2.ESP01 要把电源和使能脚连起来才能工作,否则不上班。。。我用了个50K欧的电阻连了他们
3.LED指示灯费电,小刀挑了
4.AMS1117用电池供电看来不大行(字会闪) 不知道HT7333会不会好一些。。。
5.强烈推荐  Sloeber 这个eclipse 下的 arduino 开发插件,而且他官网还有集成好的可以直接下载使用的包。只是需要把arduino下的库拷进去(或者靠梯子)

代码如下,能用 其他的不考虑
#include "Arduino.h"
//The setup function is called once at startup of the sketch
/*
ESP 8266 NTP时间 4位数码管 显示
测试使用的是  ESP01s
使用的库
Grove 4  Digit Display

用GPIO0 GPIO2 显示时间 把大部分的串口输出都去掉了,以免esp01上那个蓝灯老是亮

*/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WiFiUdp.h>
#include <time.h>                       // time() ctime()
#include <sys/time.h>                   // struct timeval
//#include <Ticker.h>

#include "TM1637.h"
#define CLK 0//pins definitions for TM1637 and can be changed to other ports
#define DIO 2
TM1637 tm1637(CLK, DIO);
#define ON 1
#define OFF 0

#ifndef STASSID
#define STASSID "zc_hm"
#define STAPSK  "zc_hodsfds9"
#define TZ              7       // (utc+) TZ in hours  东8区为啥是+7 ???
#define DST_MN          60      // use 60mn for summer time in some countries

#define TZ_MN           ((TZ)*60)
#define NTP0_OR_LOCAL1  1       // 0:use NTP  1:fake external RTC
#define RTC_TEST     1510592825 // 1510592825 = Monday 13 November 2017 17:07:05 UTC

////////////////////////////////////////////////////////

#define TZ_MN           ((TZ)*60)
#define TZ_SEC          ((TZ)*3600)
#define DST_SEC         ((DST_MN)*60)
#endif

int8_t TimeDisp[] = { 0x00, 0x00, 0x00, 0x00 };
unsigned char ClockPoint = 1;
int Update_date;
unsigned char halfsecond = 0;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char minute = 0;
unsigned char hour = 12;

// for testing purpose:
extern "C" int clock_gettime(clockid_t unused, struct timespec *tp);

const char *ssid = STASSID; // your network SSID (name)
const char *pass = STAPSK;  // your network password
int conts = 0;  //计数器
boolean if_ntp = false;  //是否同步NTP
uint32_t chipId = ESP.getChipId();
unsigned int localPort = 2390;      // local port to listen for UDP packets

/* Don't hardwire the IP address or we won't get the benefits of the pool.
Lookup the IP address for the host name instead */
IPAddress timeServerIP(192, 168, 198, 126); // time.nist.gov NTP server
//IPAddress timeServerIP; // time.nist.gov NTP server address
const char *ntpServerName = "cn.ntp.org.cn"; //换成阿里的NTP的话更快 还有很多 例如 cn.ntp.org.cn

const int NTP_PACKET_SIZE = 48; // NTP time stamp is in the first 48 bytes of the message

byte packetBuffer[NTP_PACKET_SIZE]; //buffer to hold incoming and outgoing packets

timeval tv;
timespec tp;
time_t now;
uint32_t now_ms, now_us;

// A UDP instance to let us send and receive packets over UDP
WiFiUDP udp; // @suppress("Abstract class cannot be instantiated")
//Ticker oneSec; //定时一秒一次
void setup() {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ESP.wdtEnable(WDTO_4S); //打开看门狗

  Serial.begin(115200);
  // Serial.println();
  // Serial.println();

  // We start by connecting to a WiFi network
  // Serial.print("Connecting to ");
  // Serial.println(ssid);
  WiFi.mode(WIFI_STA);
  WiFi.begin(ssid, pass);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WiFi connected");
  // Serial.println("IP address: ");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 Serial.println(WiFi.SSID());

  // Serial.println("Starting UDP");
  udp.begin(localPort);
  // Serial.print("Local port: ");
  // Serial.println(udp.localPort());
  tm1637.init();
  tm1637.set(BRIGHT_DARKEST); //BRIGHT_TYPICAL = 2,BRIGHT_DARKEST = 0,BRIGHTEST = 7;

  // oneSec.attach(1, oneSecond); //每秒执行一次

}

void TimingISR() {
  halfsecond++;
  Update_date = 1;

  // // Serial.println(second);
  ClockPoint = !ClockPoint;

  if (halfsecond == 2) {
    halfsecond = 0;

  }
}
void TimeUpdate(void) {
  if (ClockPoint)
    tm1637.point(POINT_ON);
  else
    tm1637.point(POINT_OFF);
  TimeDisp[0] = hour / 10;
  TimeDisp[1] = hour % 10;
  TimeDisp[2] = minute / 10;
  TimeDisp[3] = minute % 10;

  Update_date = 0;
}

void oneSecond() {
  // Serial.print(chipId);
  // // Serial.println(if_ntp);

  if ((conts == 0) or (conts == (30 * 60))
      or (conts == 10 and if_ntp == false)) {
    setTime(ntpServerName); // @suppress("Invalid arguments")
    conts = 0;
  };
  ESP.wdtFeed();
  // gettimeofday(&tv, nullptr);
//  clock_gettime(0, &tp);
  //now = time(nullptr);

  // EPOCH+tz+dst
  // Serial.print(" time:");
  // Serial.print((uint32_t) now);
  print_time();
  TimingISR();
  if (Update_date == 1) {
    TimeUpdate();
    tm1637.display(TimeDisp);
  }
  ESP.wdtFeed();
  //delay(250);

  // human readable
  //// Serial.print(" ctime:(UTC+");
  //// Serial.print((uint32_t) (TZ * 60 + DST_MN));
  //// Serial.print("mn) ");
//  // Serial.print(ctime(&now));

  //// Serial.print(time_t(&now));
  conts++; //计数加1

}

void loop() {

  oneSecond();
  delay(1000);

}

void print_time() {
  gettimeofday(&tv, nullptr);
  clock_gettime(0, &tp);

  now = time(nullptr);
  //// Serial.print(now.yr, now.mon, now.date, now.hr, now.min, now.sec);

  int y = 1970, mon, d, h, m, s, wk;

  wk = ((now / 86400L) % 7 + 4) % 7; //86400 is secons in one day; +1 for 1970/1/1 is 周四
  do {
    unsigned long ys;
    if ((y % 4 == 0 && y % 100 != 0) || y % 400 == 0) {
      ys = 31622400L; //31622400 = 366 * 24 * 3600;
    } else {
      ys = 31536000L;  // 31536000 = 365 * 24 * 3600;
    }
    if (now < (signed long) ys) {
      break;
    } else {
      now -= ys;
      y++;
    }
  } while (1);

  int mons[12] = { 31, 28,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
  if ((y % 4 == 0 && y % 100 != 0) || y % 400 == 0) {
    mons[1] = 29;
  }
  for (mon = 0; mon < 12; mon++) {
    if (now < mons[mon] * 86400L) {
      break;
    } else {
      now -= mons[mon] * 86400L;
    }
  }

  d = now / 86400L + 1; //86400 = 24 * 3600 = how many seconds in a day
  now = now % 86400L;

  h = now / 3600;
  now = now % 3600;
  m = now / 60;
  s = now % 60;

  char buf[50];
  snprintf(buf, sizeof(buf), "%04d/%02d/%02d %02d:%02d:%02d %0d", y, mon + 1,
      d, h, m, s, wk);
  // Serial.print("DATE: ");
  // Serial.println(buf);

  hour = (int) h;
  minute = (int) m;

}

// send an NTP request to the time server at the given address
void sendNTPpacket(IPAddress &address) {
  // Serial.println("sending NTP packet...");
  // set all bytes in the buffer to 0
  memset(packetBuffer, 0, NTP_PACKET_SIZE);
  // Initialize values needed to form NTP request
  // (see URL above for details on the packets)
  packetBuffer[0] = 0b11100011;   // LI, Version, Mode
  packetBuffer[1] = 0;     // Stratum, or type of clock
  packetBuffer[2] = 6;     // Polling Interval
  packetBuffer[3] = 0xEC;  // Peer Clock Precision
  // 8 bytes of zero for Root Delay & Root Dispersion
  packetBuffer[12] = 49;
  packetBuffer[13] = 0x4E;
  packetBuffer[14] = 49;
  packetBuffer[15] = 52;

  // all NTP fields have been given values, now
  // you can send a packet requesting a timestamp:
  udp.beginPacket(address, 123); //NTP requests are to port 123
  udp.write(packetBuffer, NTP_PACKET_SIZE);
  udp.endPacket();
}
void setTime(const char *ntpServerName) {
  //get a random server from the pool
  // WiFi.hostByName(ntpServerName, timeServerIP);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Serial.println(timeServerIP);
  sendNTPpacket(timeServerIP); // send an NTP packet to a time server
  // wait to see if a reply is available
  delay(100);

  int cb = udp.parsePacket();
  if (!cb) {
    // Serial.println("no packet yet");
    if_ntp = false;
  } else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if_ntp = true;
    // Serial.print("packet received, length=");
    // Serial.println(cb);
    // We've received a packet, read the data from it
    udp.read(packetBuffer, NTP_PACKET_SIZE); // read the packet into the buffer

    //the timestamp starts at byte 40 of the received packet and is four bytes,
    // or two words, long. First, esxtract the two words:

    unsigned long highWord = word(packetBuffer[40], packetBuffer[41]);
    unsigned long lowWord = word(packetBuffer[42], packetBuffer[43]);
    // combine the four bytes (two words) into a long integer
    // this is NTP time (seconds since Jan 1 1900):
    unsigned long secsSince1900 = highWord << 16 | lowWord;
    //   // Serial.print("Seconds since Jan 1 1900 = ");
    //   // Serial.println(secsSince1900);

    //    // now convert NTP time into everyday time:
    //   // Serial.print("Unix time = ");
    // Unix time starts on Jan 1 1970. In seconds, that's 2208988800:
    const unsigned long seventyYears = 2208988800UL;
    // subtract seventy years:
    unsigned long epoch = secsSince1900 - seventyYears;
    // print Unix time:
    //  // Serial.println(epoch);

    time_t rtc = epoch;
    timeval tv = { rtc, 0 };
    timezone tz = { TZ_MN + DST_MN, 0 };
    settimeofday(&tv, &tz);

    // print the hour, minute and second:
    // Serial.print("The UTC time is "); // UTC is the time at Greenwich Meridian (GMT)
    // Serial.print((epoch % 86400L) / 3600); // print the hour (86400 equals secs per day)
    // Serial.print(':');
    if (((epoch % 3600) / 60) < 10) {
      // In the first 10 minutes of each hour, we'll want a leading '0'
      // Serial.print('0');
    }
    // Serial.print((epoch % 3600) / 60); // print the minute (3600 equals secs per minute)
    // Serial.print(':');
    if ((epoch % 60) < 10) {
      // In the first 10 seconds of each minute, we'll want a leading '0'
      // Serial.print('0');
    }
    // Serial.println(epoch % 60); // print the second
  }
  // wait ten seconds before asking for the time again

}

网友A:
本来也想试试,一看要敲这么多行代码啊,况且自己根本就不懂编程。还是算了。

网友:
弄个狗子干啥!?

网友B:
“LED指示灯费电,小刀挑了”     这位同学太搞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ED指示灯费电,小刀挑了”     这位同学太搞笑了

楼主的确好有创意,我也是小白,应该可以用代码处理灯亮的问题的。

网友D:
有电路原理图吗?

网友E:
推荐楼主用这种盒子,1元。

网友D:
Arduino:1.8.5 (Windows 7), 开发板:"NodeMCU 1.0 (ESP-12E Module), 80 MHz, Flash, Legacy (new can return nullptr), All SSL ciphers (most compatible), 4MB (FS:2MB OTA:~1019KB), 2, v2 Lower Memory, Disabled, None, Only Sketch, 115200"

构建选项已变更,全部重新构建
sketch_mar03a:2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define STAPSK??"zc_hodsfds9"

               ^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arduino_modified_sketch_410864\sketch_mar03a.ino:55:20: note: in expansion of macro 'STAPSK'

const char *pass = STAPSK;??// your network password

                    ^

sketch_mar03a:2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define STAPSK??"zc_hodsfds9"

                ^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arduino_modified_sketch_410864\sketch_mar03a.ino:55:20: note: in expansion of macro 'STAPSK'

const char *pass = STAPSK;??// your network password

                    ^

sketch_mar03a:55: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const char *pass = STAPSK;??// your network password

                          ^

sketch_mar03a:55: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55: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55: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55: error: expected unqualified-id before '?' token

const char *pass = STAPSK;??// your network password

                           ^

sketch_mar03a:56: error: expected unqualified-id before '?' token

int conts = 0;??//计数器

               ^

sketch_mar03a:57: error: expected unqualified-id before '?' token

boolean if_ntp = false;??//是否同步NTP

                        ^

sketch_mar03a:59: error: expected unqualified-id before '?' token

unsigned int localPort = 2390;? ?? ?// local port to listen for UDP packets

                               ^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arduino_modified_sketch_410864\sketch_mar03a.ino: In function 'void setup()':

sketch_mar03a:8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sketch_mar03a:8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sketch_mar03a:8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sketch_mar03a:8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8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8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81: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ESP.wdtEnable(WDTO_4S); //打开看门狗

^

sketch_mar03a:81: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ESP.wdtEnable(WDTO_4S); //打开看门狗

  ^

sketch_mar03a:81: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ESP.wdtEnable(WDTO_4S); //打开看门狗

                         ^

sketch_mar03a:81: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81: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81: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8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erial.begin(115200);

^

sketch_mar03a:8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erial.begin(115200);

  ^

sketch_mar03a:8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erial.begin(115200);

                       ^

sketch_mar03a:8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8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8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8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ln();

^

sketch_mar03a:8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ln();

  ^

sketch_mar03a:85: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ln();

^

sketch_mar03a:85: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ln();

  ^

sketch_mar03a:8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We start by connecting to a WiFi network

^

sketch_mar03a:8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We start by connecting to a WiFi network

  ^

sketch_mar03a:8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Connecting to ");

^

sketch_mar03a:8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Connecting to ");

  ^

sketch_mar03a:8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ln(ssid);

^

sketch_mar03a:8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ln(ssid);

  ^

sketch_mar03a:9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WiFi.mode(WIFI_STA);

^

sketch_mar03a:9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WiFi.mode(WIFI_STA);

  ^

sketch_mar03a:9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WiFi.mode(WIFI_STA);

                      ^

sketch_mar03a:9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1: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WiFi.begin(ssid, pass);

^

sketch_mar03a:91: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WiFi.begin(ssid, pass);

  ^

sketch_mar03a:91: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WiFi.begin(ssid, pass);

                         ^

sketch_mar03a:91: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1: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1: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

sketch_mar03a:9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

sketch_mar03a:9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while'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

sketch_mar03a:9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while'

sketch_mar03a:9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while'

sketch_mar03a:9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while'

sketch_mar03a:9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while'

sketch_mar03a:9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while'

sketch_mar03a:9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ln("");

^

sketch_mar03a:9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ln("");

  ^

sketch_mar03a:99: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erial.println("WiFi connected");

                                  ^

sketch_mar03a:9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9: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9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ln("IP address: ");

^

sketch_mar03a:10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ln("IP address: ");

  ^

sketch_mar03a:101: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

sketch_mar03a:101: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

sketch_mar03a:102: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ln(WiFi.SSID());

^

sketch_mar03a:102: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ln(WiFi.SSID());

  ^

sketch_mar03a:10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ln("Starting UDP");

^

sketch_mar03a:10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ln("Starting UDP");

  ^

sketch_mar03a:105: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udp.begin(localPort);

^

sketch_mar03a:105: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udp.begin(localPort);

  ^

sketch_mar03a:105: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udp.begin(localPort);

                       ^

sketch_mar03a:105: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5: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5: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5: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5: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5: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5: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5: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5: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5: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5: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5: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5: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5: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5: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5: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5: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5: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5: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6: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Local port: ");

^

sketch_mar03a:106: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Local port: ");

  ^

sketch_mar03a:10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ln(udp.localPort());

^

sketch_mar03a:10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ln(udp.localPort());

  ^

sketch_mar03a:10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tm1637.init();

^

sketch_mar03a:10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tm1637.init();

  ^

sketch_mar03a:108: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tm1637.init();

                ^

sketch_mar03a:10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8: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8: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8: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8: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8: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tm1637.set(BRIGHT_DARKEST); //BRIGHT_TYPICAL = 2,BRIGHT_DARKEST = 0,BRIGHTEST = 7;

^

sketch_mar03a:10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tm1637.set(BRIGHT_DARKEST); //BRIGHT_TYPICAL = 2,BRIGHT_DARKEST = 0,BRIGHTEST = 7;

  ^

sketch_mar03a:109: error: 'class TM1637' has no member named 'set'

??tm1637.set(BRIGHT_DARKEST); //BRIGHT_TYPICAL = 2,BRIGHT_DARKEST = 0,BRIGHTEST = 7;

          ^

sketch_mar03a:109: error: 'BRIGHT_DARKEST'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tm1637.set(BRIGHT_DARKEST); //BRIGHT_TYPICAL = 2,BRIGHT_DARKEST = 0,BRIGHTEST = 7;

              ^

sketch_mar03a:109: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tm1637.set(BRIGHT_DARKEST); //BRIGHT_TYPICAL = 2,BRIGHT_DARKEST = 0,BRIGHTEST = 7;

                             ^

sketch_mar03a:10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9: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0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11: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oneSec.attach(1, oneSecond); //每秒执行一次

^

sketch_mar03a:111: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oneSec.attach(1, oneSecond); //每秒执行一次

  ^

sketch_mar03a:11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

sketch_mar03a:11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1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1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1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1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arduino_modified_sketch_410864\sketch_mar03a.ino: In function 'void TimingISR()':

sketch_mar03a:116: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halfsecond++;

^

sketch_mar03a:116: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halfsecond++;

  ^

sketch_mar03a:116: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halfsecond++;

               ^

sketch_mar03a:116: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16: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16: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1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Update_date = 1;

^

sketch_mar03a:11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Update_date = 1;

  ^

sketch_mar03a:117: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Update_date = 1;

                  ^

sketch_mar03a:11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17: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1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1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 Serial.println(second);

^

sketch_mar03a:11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 Serial.println(second);

  ^

sketch_mar03a:12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ClockPoint = !ClockPoint;

^

sketch_mar03a:12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ClockPoint = !ClockPoint;

  ^

sketch_mar03a:12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ClockPoint = !ClockPoint;

                           ^

sketch_mar03a:12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2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2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2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2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2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2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22: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if (halfsecond == 2) {

^

sketch_mar03a:122: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if (halfsecond == 2) {

  ^

sketch_mar03a:122: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if'

??if (halfsecond == 2) {

   ^

sketch_mar03a:122: error: expected ':'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22: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22: error: expected ':'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22: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22: error: expected ';' before 'if'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arduino_modified_sketch_410864\sketch_mar03a.ino: In function 'void TimeUpdate()':

sketch_mar03a:12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if (ClockPoint)

^

sketch_mar03a:12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if (ClockPoint)

  ^

sketch_mar03a:12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if'

??if (ClockPoint)

   ^

sketch_mar03a:128: error: expected ':'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2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28: error: expected ':'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2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28: error: expected ';'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3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else

^

sketch_mar03a:13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else

  ^

sketch_mar03a:13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else'

??else

   ^

sketch_mar03a:13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else'

sketch_mar03a:13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else'

sketch_mar03a:13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else'

sketch_mar03a:13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else'

sketch_mar03a:13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else'

sketch_mar03a:132: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TimeDisp[0] = hour / 10;

^

sketch_mar03a:132: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TimeDisp[0] = hour / 10;

  ^

sketch_mar03a:132: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TimeDisp[0] = hour / 10;

                          ^

sketch_mar03a:132: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32: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32: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3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TimeDisp[1] = hour % 10;

^

sketch_mar03a:13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TimeDisp[1] = hour % 10;

  ^

sketch_mar03a:13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TimeDisp[1] = hour % 10;

                          ^

sketch_mar03a:13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3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3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3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TimeDisp[2] = minute / 10;

^

sketch_mar03a:13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TimeDisp[2] = minute / 10;

  ^

sketch_mar03a:134: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TimeDisp[2] = minute / 10;

                            ^

sketch_mar03a:13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34: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3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35: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TimeDisp[3] = minute % 10;

^

sketch_mar03a:135: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TimeDisp[3] = minute % 10;

  ^

sketch_mar03a:135: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TimeDisp[3] = minute % 10;

                            ^

sketch_mar03a:135: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35: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35: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3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Update_date = 0;

^

sketch_mar03a:13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Update_date = 0;

  ^

sketch_mar03a:137: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Update_date = 0;

                  ^

sketch_mar03a:13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37: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3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arduino_modified_sketch_410864\sketch_mar03a.ino: In function 'void oneSecond()':

sketch_mar03a:141: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chipId);

^

sketch_mar03a:141: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chipId);

  ^

sketch_mar03a:142: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 Serial.println(if_ntp);

^

sketch_mar03a:142: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 Serial.println(if_ntp);

  ^

sketch_mar03a:14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if ((conts == 0) or (conts == (30 * 60))

^

sketch_mar03a:14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if ((conts == 0) or (conts == (30 * 60))

  ^

sketch_mar03a:14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if'

??if ((conts == 0) or (conts == (30 * 60))

   ^

sketch_mar03a:144: error: expected ':'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4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44: error: expected ':'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4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44: error: expected ':'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4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44: error: expected ':'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4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44: error: expected ':'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4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44: error: expected ':'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4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44: error: expected ';'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4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ESP.wdtFeed();

^

sketch_mar03a:14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ESP.wdtFeed();

  ^

sketch_mar03a:149: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ESP.wdtFeed();

                ^

sketch_mar03a:14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49: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4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gettimeofday(&tv, nullptr);

^

sketch_mar03a:15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gettimeofday(&tv, nullptr);

  ^

sketch_mar03a:152: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now = time(nullptr);

^

sketch_mar03a:152: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now = time(nullptr);

  ^

sketch_mar03a:15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EPOCH+tz+dst

^

sketch_mar03a:15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EPOCH+tz+dst

  ^

sketch_mar03a:155: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 time:");

^

sketch_mar03a:155: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 time:");

  ^

sketch_mar03a:156: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uint32_t) now);

^

sketch_mar03a:156: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uint32_t) now);

  ^

sketch_mar03a:15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print_time();

^

sketch_mar03a:15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print_time();

  ^

sketch_mar03a:157: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print_time();

               ^

sketch_mar03a:15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7: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7: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7: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7: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7: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7: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7: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7: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7: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7: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7: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TimingISR();

^

sketch_mar03a:15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TimingISR();

  ^

sketch_mar03a:158: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TimingISR();

              ^

sketch_mar03a:15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8: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5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if (Update_date == 1) {

^

sketch_mar03a:15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if (Update_date == 1) {

  ^

sketch_mar03a:15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if'

??if (Update_date == 1) {

   ^

sketch_mar03a:159: error: expected ':'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5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59: error: expected ':'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5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59: error: expected ';' before 'if'

sketch_mar03a:16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ESP.wdtFeed();

^

sketch_mar03a:16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ESP.wdtFeed();

  ^

sketch_mar03a:16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ESP.wdtFeed();

                ^

sketch_mar03a:16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6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6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6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delay(250);

^

sketch_mar03a:16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delay(250);

  ^

sketch_mar03a:166: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human readable

^

sketch_mar03a:166: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human readable

  ^

sketch_mar03a:16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 ctime:(UTC+");

^

sketch_mar03a:167: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 ctime:(UTC+");

  ^

sketch_mar03a:16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uint32_t) (TZ * 60 + DST_MN));

^

sketch_mar03a:16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uint32_t) (TZ * 60 + DST_MN));

  ^

sketch_mar03a:16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mn) ");

^

sketch_mar03a:16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mn) ");

  ^

sketch_mar03a:172: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time_t(&now));

^

sketch_mar03a:172: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time_t(&now));

  ^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conts++; //计数加1

^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conts++; //计数加1

  ^

sketch_mar03a:173: error: 'conts'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conts++; //计数加1

   ^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conts++; //计数加1

          ^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arduino_modified_sketch_410864\sketch_mar03a.ino: In function 'void loop()':

sketch_mar03a:17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oneSecond();

^

sketch_mar03a:17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oneSecond();

  ^

sketch_mar03a:179: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oneSecond();

              ^

sketch_mar03a:17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9: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7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8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delay(1000);

^

sketch_mar03a:18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delay(1000);

  ^

sketch_mar03a:18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delay(1000);

              ^

sketch_mar03a:18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8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80: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arduino_modified_sketch_410864\sketch_mar03a.ino: In function 'void print_time()':

sketch_mar03a:185: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gettimeofday(&tv, nullptr);

^

sketch_mar03a:185: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gettimeofday(&tv, nullptr);

  ^

sketch_mar03a:185: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gettimeofday(&tv, nullptr);

                             ^

sketch_mar03a:185: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85: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85: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86: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clock_gettime(0, &tp);

^

sketch_mar03a:186: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clock_gettime(0, &tp);

  ^

sketch_mar03a:186: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clock_gettime(0, &tp);

                        ^

sketch_mar03a:186: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86: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86: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8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now = time(nullptr);

^

sketch_mar03a:18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now = time(nullptr);

  ^

sketch_mar03a:188: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now = time(nullptr);

                      ^

sketch_mar03a:18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88: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88: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8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now.yr, now.mon, now.date, now.hr, now.min, now.sec);

^

sketch_mar03a:189: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Serial.print(now.yr, now.mon, now.date, now.hr, now.min, now.sec);

  ^

sketch_mar03a:191: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int y = 1970, mon, d, h, m, s, wk;

^

sketch_mar03a:191: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int y = 1970, mon, d, h, m, s, wk;

  ^

sketch_mar03a:191: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int'

??int y = 1970, mon, d, h, m, s, wk;

   ^

sketch_mar03a:191: error: expected ':' before 'int'

sketch_mar03a:191: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int'

sketch_mar03a:191: error: expected ':' before 'int'

sketch_mar03a:191: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int'

sketch_mar03a:191: error: expected ':' before 'int'

sketch_mar03a:191: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int'

sketch_mar03a:191: error: expected ':' before 'int'

sketch_mar03a:191: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int'

sketch_mar03a:191: error: expected ';' before 'int'

sketch_mar03a:19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wk = ((now / 86400L) % 7 + 4) % 7; //86400 is secons in one day; +1 for 1970/1/1 is 周四

^

sketch_mar03a:19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wk = ((now / 86400L) % 7 + 4) % 7; //86400 is secons in one day; +1 for 1970/1/1 is 周四

  ^

sketch_mar03a:193: error: 'wk'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wk = ((now / 86400L) % 7 + 4) % 7; //86400 is secons in one day; +1 for 1970/1/1 is 周四

   ^

sketch_mar03a:19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wk = ((now / 86400L) % 7 + 4) % 7; //86400 is secons in one day; +1 for 1970/1/1 is 周四

                                    ^

sketch_mar03a:19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9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9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sketch_mar03a:19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do {

^

sketch_mar03a:19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do {

  ^

sketch_mar03a:19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do'

??do {

   ^

sketch_mar03a:194: error: expected ':' before 'do'

sketch_mar03a:19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do'

sketch_mar03a:194: error: expected ':' before 'do'

sketch_mar03a:19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do'

sketch_mar03a:194: error: expected ';' before 'do'

sketch_mar03a:328: error: expected '}' at end of input

}

^

exit status 1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在文件 -> 首选项开启
“编译过程中显示详细输出”选项
这份报告会包含更多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楼主用这种盒子,1元。

有的 有的 当年看了你的贴子 很快就TB采购了
顺便采购了几个尼龙螺丝,换下了套装里的金属螺丝

只是我是用底面板做了这个东西的前面板,我感觉这个面更平一点。。。。

那个筒就是胶卷筒的近似款(这个筒是柯达的胶卷筒,帖子首图是富士的)。。。

我这个是跑mircopython的
功能
1.NTP对时  更新DS1307的时间
2.推送DS1307的时间给TM637

3.MQTT BMP180 DHT11 数据给百度云服务器
4.开着WebREPL用于远程改代码

如果不要DHT11的话 上面的esp8266模块也可以改成ESP01
gpio 0,2 给 tm1637
gpio 1,3 (也就是tx rx) 给i2c 总线 驱动ds1307 和 bmp1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Arduino:1.8.5 (Windows 7), 开发板:"NodeMCU 1.0 (ESP-12E Module), 80 MHz, Flash, Legacy (new can ret ...

tab 换行符到了网页改成 ?? 了?

代码是eclipse格式化过的 它喜欢tab符

另外 我的代码里是直连我家的orange pi pc 来NTP 时间的

如果要联公网上的NTP服务器,可以自己看看代码 改改注释部分
这里面的

  // WiFi.hostByName(ntpServerName, timeServerIP);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Serial.println(timeServerIP);
  sendNTPpacket(timeServerIP); // send an NTP packet to a time server
  // wait to see if a reply is available
  delay(100);

弄开这个就去DNS查IP,然后更新
// WiFi.hostByName(ntpServerName, timeServerIP);

从外网同步NTP的话,建议这个时间改长一点
delay(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也想试试,一看要敲这么多行代码啊,况且自己根本就不懂编程。还是算了。 ...

其实 复制粘贴不是

要是换用mircopython 代码可以短很多

因为 ntp 部分mircopython 有个写好的库,但是你要改 mircopython 库里的ntp服务器 要么把那个文件考出来改 要么git 源代码 重新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确好有创意,我也是小白,应该可以用代码处理灯亮的问题的。

这个。。。我主要是刀挑了电源指示LED
那个东西 ams1117 esp01 上都有。。。。
而且是直接电阻到电源的,靠代码可能。。。大概。。。。基本上 。。。。。 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电路原理图吗?

这个。。。主要是不会画,也不知道拿啥画

联线很简单。。。

所有vcc在一块 所有 gnd 在一块
eps01的 gpio0 连到tm1637的clk  gpio2 联到 DIO
完事

数据线的链接,其实代码里就能看出来
#define CLK 0//pins definitions for TM1637 and can be changed to other ports
#define DIO 2

楼主:
????

看门狗么?防止死了啊,拔电多麻烦

我是打算让他自己执行千万年的

“工业应用”必须上狗啊

其实是看了这报道后莫名的恐惧啊
Clementine是美国航空航天局在1994年1月25日发射的空间环境下测试传感器和航天器部件的卫星。由于缺乏几条看门狗程序,她的任务于1994年5月7日失效

楼主:
 另外 再说说另外一个ESP8266的项目 --------easyesp

easyesp 这个arduino写的项目 堪称IOT胡作经典啊 可以0代码上http mqtt ntp N多传感器,还带部分LED LCD显示输出
关键是运行还算稳定,办公室和父母家的都运行2年左右了 一切OK

楼主:
 18650 工作了2.5天 不显示了

奇怪的是 拿出电池 量了下电压 -- 2.3V 怎么到这么低的。。。。

网友D:
我编译老是错误,可能是库文件tm1637下载的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编译老是错误,可能是库文件tm1637下载的不正确

我的注释里有 我用的这个库驱动 tm1637
Grove 4  Digit Display

网友F:
你测过单独的8266正常电流多少吗?

那个带串口的MINI D1,USB供电口正常电流在200ma左右,长时间运行能感觉到温热。
另外你发的图片是 ESP32 Mini。 不是 ESP8266 Mini。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测过单独的8266正常电流多少吗?

那个带串口的MINI D1,USB供电口正常电流在200ma左右,长时间运行能感 ...

懒得找图了,只是说明下 反正大家都知道它长啥样了

就我那个USB电表 开机0.05 然后就是 0.00 0.01 MINI D1也是那样

温有点,热算不上,毕竟我办公室那个运行了2年左右了 就是直接手机充电线伺候的

我做的这些表,实际上都不能让小米充电宝长时间给供电。。。。
除非用的库或者方式有问题,让eps8266一直闲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