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助 分立元件制作助听器问题

楼主(2020-03-02):
电路图如下

因为手头没有3AX31,网上查代换,说可以8550直接替换,就用了8550,结果按制作说明,调整工作电流时,发现调整R2,从50K---200K,R3上电流始终不变,远高于工作电流1.5mA,是什么原因?
总电流的调整,调R4时也是一直远大于要求的10mA,这个电路该怎么调整工作点?

网友:
以前的三极管放大倍数几十倍,现在的大几百倍正常。

网友:
放大倍数大了,原来的电阻小了,要重新计算工作点

网友:
这电路早已过时,给你看个成品上话筒前置图,后面低放R4上接点改接VT2集电极C,调大R4看能满足要求不,不行再调R5试下

网友:
不够,换500K的

网友:
记得之前论坛有人过帖,用运放的,据说效果很好还省电

网友:
我也用三极管和咪头制作过话筒,都不成功,声音效果很差。后来用最常用的4558运放,效果一下子就好了,后面加个功放电路,当喊话器妥妥的!

网友:
加大基极偏置电阻,直到电流满足要求为止。

网友A:
对,坛友用TDA2320。听说效果一流,其次也可以试TDA1308,TDA2308。我就收藏了,等30年后给自己做一个。

网友B:
这个电路属于一级话放加俩管复合的低放,当年的3AX31放大倍数只有几十倍撑死一百多点,而且漏电流比较大,噪声也大,那是没法子的时候用的,现在的管子,动辄就是两三百,甚至像9014之类还有超过400-600的,如此大的放大倍数,这个电路里的偏置已经过时了,应该选用低β的管子做前级,可以使用9011,9013,3DG6,等等,或者加大R1和R3一个数量级试试,R4也一样。
三极管色点所表示的意义

其含义为,半导体三极管共发射极静态电流放大系数hfe(β)分档与色标。
0~15棕、15~25红、25~40橙、40~55黄、55~80绿、80~120蓝、120~180紫、180~270灰、270~400白,400以上黑。

因为最后一个管子实际上是与前一个管子组成复合管,其复合特性只看前一个管子的极性,也就是说,这里管子复合成一个高倍数,大功率的9014或者8050(没笔误)来用的,试试将第二个9014上的1K处换个耳机试试,估计这里已经够驱动耳机的了如果不行可以再这里直接用8050替换下来,试试看,
总起来说呢,这个电路比较复杂,换30年前苏解体前后,我上小学和初中时做实验,也很少做超过3个管子的试验,管子一多,就容易出错。故障率高。能找简单的不用复杂的,一个2822能搞定的事,何必这么麻烦,现在小超市卖的所谓【妾听气】实际上就是【猪听气】
透明壳子很简单的电路。其实任何一个单声道功放块,输入接话筒,输出接耳机就足够,推荐LA4425,3个件就行了

网友C:
VT1集电极电流1.5mA的话,R3上的压降为1.5V,VT1的工作电压也是1.5V。如果集电极电流远大于1.5mA的话,则R3上的压降也就远大于1.5V,这样VT1极可能就已经饱和了。显然应该增大偏流电阻,才能降低VT1的集电极电流,监测R3的压降约为1.5V即可。

同样VT2的集电极电阻为1.5K,1mA的电流就使VT2的集电极电压成为1.5V,如果说整机电流远大于10mA,则R4也偏小,继续加大R4的阻值即可达到整机电流10mA的目标。如果R4没有更大阻值的电阻,还可以在VT2的基极接一个电阻到地端,降低VT2的偏置电压,达到减小偏流继而降低整机电流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坛友用TDA2320。听说效果一流,其次也可以试TDA1308,TDA2308。我就收藏了,等30年后给自己做一个。 ...

:lol:30年后2320还不停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VT1集电极电流1.5mA的话,R3上的压降为1.5V,VT1的工作电压也是1.5V。如果集电极电流远大于1.5mA的话,则R3 ...

用两个电池,3伏电源,一直听到类似节拍器的声音,大概一秒一下,指针电流表也随之摆动,指针最大摆到快100mA的位置。R2换成了1M,R3换1500欧,结果R3上电流差不多是1mA了,可是依然是节拍声。实在没法,改了一节1。5伏电池当电源,将听筒放收音机喇叭边上,耳机里能听到声音了,可是过没一会,又出来节拍声,频率还是差不多一秒一次的,还是应该改电阻取值吗

楼主:
R2已经换成了1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属于一级话放加俩管复合的低放,当年的3AX31放大倍数只有几十倍撑死一百多点,而且漏电流比较大, ...

看制作说明,第2级的3ax31接成发射极输出,是为了跟低阻值的耳机阻抗匹配,要是直接将耳机放前边,阻抗匹配会有问题吗?

网友:
VT1已经导通了,R3相当于接地

网友(2020-06-08):
引用 楼主:
看制作说明,第2级的3ax31接成发射极输出,是为了跟低阻值的耳机阻抗匹配,要是直接将耳机放前边,阻抗匹 ...

尽管说,射随器入阻高来出阻低,但是,别忘了,一个水管的两头,最终过的都是这点水,水压一样,水流也一样,

网友:
至于话筒好听不好听,自己仔细调一下负载电阻接个功放就知道了,真正有个最灵敏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