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近期想买手电钻,请问什么牌子比较好啊,主要是家用的。

楼主(2020-03-02):
近期想买手电钻,请问什么牌子比较好啊,主要是家用的。

网友A:
买品牌的,最多就是买的时候肉痛一下,省心,国产品牌也不贵。买便宜的,买的时候爽,后续不一定省心啦。

网友B:
家用买东城220v  千万别买锂电,因为锂电放着放着电池就坏了 而且过五六年电池淘汰更换接口了  想换电池都难。

网友:
实用性兼顾价格的话,目前最好的大概是东成的1201,除了没主轴锁和保护板缩水,其他该有的都是一线大厂的标准。

网友C:
想要牌子比较好的手电钻就去买博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要牌子比较好的手电钻就去买博世

博世性价比最差

网友:
家用  东成  的不错

网友D:
不管什么品牌,只买无刷,但凡能做无刷,那么至少是有一定实力的,可以放心购买,只要小心别买到假无刷就可以了!!!

网友:
家用国产东成,大有,威克士,单电的都行喜欢那个买那个看眼缘。其实都是想有个钻,真用的时候并不多。真要用遇到大活儿的话就不是一个钻就能干了。

网友:
不常用的话一元一把全自动的就行了。

网友E:
关键是差不差钱,用的多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什么品牌,只买无刷,但凡能做无刷,那么至少是有一定实力的,可以放心购买,只要小心别买到假无刷就可 ...

无刷跟有刷怎么能区分实力呢,又不是自己研发驱动、电机之类的,除个别品牌大都只是个组装工厂

网友F:
不说直流、交流,没有价位范围,出主意的也基本都是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什么品牌,只买无刷,但凡能做无刷,那么至少是有一定实力的,可以放心购买,只要小心别买到假无刷就可 ...

谢谢你提醒!能推荐几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品牌的,最多就是买的时候肉痛一下,省心,国产品牌也不贵。买便宜的,买的时候爽,后续不一定省心啦。 ...

对对对,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买东城220v  千万别买锂电,因为锂电放着放着电池就坏了 而且过五六年电池淘汰更换接口了  想换电池都 ...

这是个好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要牌子比较好的手电钻就去买博世

博世相对比较贵,但用得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差不差钱,用的多不多

家用的,用得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说直流、交流,没有价位范围,出主意的也基本都是蒙的。

就是平时在家里用用的。

网友:
这年头必须买锂电的,方便没牵挂,各种价位都有,随意选择,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