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把海信电视的系统恢复到初始(这样,电视的运行速度是不是快多了

楼主(2020-03-02):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家中电视海信LED32EC320A,开机时有升级提示, 我先还以为是网络机顶盒提示要升级, 我升级了,结果发现是智能电视的系统升级了,

我想手机系统升级后速度会变慢,能不能把海信电视的系统恢复到初始状态(这样,电视的运行速度是不是快多了?)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其它的智能电视是不是也这样,都可以恢复到初始状态?
现在是通过网络机顶盒+智能电视上网看电视(既然是这样,如果智能电视的系统全坏了(会不会相当于以前的老式电视机?)还能看电视吗?

我对智能电视一点都不懂,才有此问。

网友:
跟手机一样,如果能找到最初版本的刷机包并且电视能刷机的话刷回来就行。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A:
智能那个坏了能当普通电视用,现在的TV系统就是坑爹,垃圾软件占满空间还不能删除。
还没有人去研究怎么刷第三方系统的,路由器 电视盒一堆能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智能那个坏了能当普通电视用,现在的TV系统就是坑爹,垃圾软件占满空间还不能删除。
还没有人去研究怎么刷 ...

不是没人研究,是芯片不开源,没办法

网友:
既然有智能机顶盒,那电视就不需要连接网络,电视不联网就不会提示升级,看设置里是不是有恢复出厂状态,不知道对不对,仅供参考!

网友:
我感觉电视还是简单点比较好,弄上一堆没啥用的app美名其曰智能,真用的上的没有几个而且升级后电视越来越慢,电视还是不联网比较好

网友:
智能电视的系统全坏了,电视机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