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斗山车床拆换爆掉的刀模块VISION DVSD-TT-14A-05

楼主(2020-03-02):
好久没有发帖了,发个贴报道下
新年里漏水炸掉的换刀模块,不懂技术无法解释,大家随便看看

富士的IGBT

网友:
这是赶上下暴雨了吧....

只能直接丢垃圾桶

网友:
工作环境过于比较糟糕啊!漏水发生爆炸修复难度过高!

网友:
刀模块?看着像个变频控制器

网友A:
就是一个2.0kw的变频器 22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2.0kw的变频器 220v的

应该是伺服驱动器,跟变频器有很大区别的,简单的说一个开环控制,一个闭环控制

网友:
有点料可以拆

网友:
这台伺服器都经历了什么?

网友:
换刀伺服都这么大功率,多大的刀架啊

网友(2020-08-14):
很多企业的电装都不太重视,积尘导致的扇热不良很严重!

网友:
集尘,潮湿,散热不良,综合作用。修复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