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隔了八年再拆PALM 5V电源,抓住个坏的电解电容

楼主(2020-03-02):
这个电源当时05年,5V,550mA,应该是很高级的,用光耦反馈,还有431,原边有一个三个脚的控制IC,,不计成本啊。
背面各种稳压管,也许是4148 。

输出有两个滤波电容,一个看着比较高级的,既然爆了。
拆下测了下,电容30PF,电阻几K。还好没有短路。看样子寿命10年左右。
其实这个一直没有用的。自己放坏了。

楼主:
现在5V,2A的都远没有它奢华。

楼主:
要不恒压改成恒流模式?电流也许能上1A。
家里好几个PALM充电器。

网友A:
电容能放怀孕,这是什么世道?

网友:
电解电容不可能放坏的,而是用坏的,懂点电子基础的人都知道,楼主骗小孩玩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5V,2A的都远没有它奢华。

应该是集成度的关系,零几年确实有不少独立元器件手机电源,手机万能充等,到了现在慢慢变成高集成度芯片,外围元器件比零几年少,静态电流极小空载不发热。楼主的老电源,可以给蓝牙耳机小音箱等充电,改大恒流可能会烧管,或者烧开关变压器等。

楼主:
换个电容。旧电容加5V电压,既然有20-30mA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能放怀孕,这是什么世道?

当然了,用到一定寿命,里面的化学物质都不稳定了。

网友:
电容年纪太大了,要知道G-LUXCON(世昕)2005年就并入智宝(TEAPO)了~

楼主:
8年前拆过,发到老站了。

网友:
奔迈的电源还是挺耐用的,5年前论坛有奔迈5V 1A"小猪头"换购(就是圆柱形,插头可以单独拧下来的那个),我倾家荡产拿所有的M币换了5只,用到现在没一只出问题的,里面的用料比飞宏给黑莓代工的电源还足

网友:
RCC开关电源电路?

楼主(2020-04-26):
想改成12V,或者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