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20电锤气筒工作原理

楼主(2020-03-02):
大锤在气筒里面工作,怎么复位呢?如果没有复位,大锤会在气筒里面随着气筒的往复运动越来越深,最后不就击打不到油缸里面的小锤吗?

网友:
只会用的路过。听楼下的讲。

网友:
套筒往复运动 带动小活塞 小活塞撞撞锤 撞锤撞钻头

网友A:
看见击锤最前边那条外翻的边沿吗?在另一部分里(可能是你说的油缸?)有个橡胶圈,击锤凸出部位会套在橡胶圈里,并且气筒不是完全密封的,有个小孔。
气筒往后退的时候,击锤靠气筒里储存的压缩空气和橡胶圈,会顺利越过小孔,气筒补充空气,所以击锤是不会越走越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击锤最前边那条外翻的边沿吗?在另一部分里(可能是你说的油缸?)有个橡胶圈,击锤凸出部位会套在橡胶 ...

我刚才也这么想,不敢肯定。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击锤最前边那条外翻的边沿吗?在另一部分里(可能是你说的油缸?)有个橡胶圈,击锤凸出部位会套在橡胶 ...

我这个电锤没劲,好像就是这个击锤小头太小无法套在橡胶圈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锤没劲,好像就是这个击锤小头太小无法套在橡胶圈里。

油不要放太多,换个橡胶圈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不要放太多,换个橡胶圈试试吧

你说的是气缸里面放黄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气缸里面放黄油吗

不是啊,气筒里应该不放黄油的吧,一般是涂点机油?如果是漏气就把击锤上的O型圈换了
我说的是油缸里的油不宜放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气筒里应该不放黄油的吧,一般是涂点机油?如果是漏气就把击锤上的O型圈换了
我说的是油缸里的油 ...

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