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换热水器风压开关,并拆解

楼主(2020-03-02):
万家乐热水器,刚买来感觉还行,两年内给家人一共买了4个,全是京东货,便宜呀,每个不到1000。奈何两年不到基本都出问题了,一半时间会显示E2,报警声响起,不打火,难道是开关的通病?很好判断,风压开关的事,要么不良,要么接头接触不好。凑合了一个月,实在不忍了,换。

买来两个,20卖钱包邮,换的过程很简单,换好后一切正常。

左边是新的,右边是原机的。

风管位置不一样,基本不碍事

开关是铆死的,不能只换开关。

网友A:
原厂的风压开关上用的霍尼韦尔的开关,不应该那么渣啊

网友:
如果是触点接触不良可以喷点神油。如果是动作不灵敏可以调节一下中间那个塑料螺丝。

网友:
还有看风量能不能达标,最简单的就是量一下风机电容看容量够不够。如果风量不达标风压开关就不会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的风压开关上用的霍尼韦尔的开关,不应该那么渣啊

确实是两个都很明显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B:
低端电商专供货厂家不舍得用高品质配件,能撑到质保期满就不错了,但选用的配件品控不可能那么精准,短板出现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我买过优惠购推荐的万和,也是刚过一年风机霍尔(现在的新款很多都已不再使用更易老化变质的风压开关)就玩完了,修换后不久水压霍尔又不行了。这是自己一般能解决小的故障,不然找售后就麻烦了,原以为厂家的五年、八年的所谓质保都是无条件的,电话咨询后才被告知一年之后虽然也有质保,但每次都需要支付上门费用。

网友:
把铆钉用电钻钻掉,换螺丝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端电商专供货厂家不舍得用高品质配件,能撑到质保期满就不错了,但选用的配件品控不可能那么精准,短板出 ...

而且 ,现在真是偷懒一点都不行。上次给出租屋里换了一个这种热水器,自己也偷懒不想动手不想备件,全程让售后换的,换他们的角阀用他们的风管,这样那样的花了200元。哎,自己懒就得花钱,这是硬道理。

网友:
铆钉是固定的作用,可以改成螺丝以后更换方便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两个都很明显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说不定这个霍尼韦尔也是假的。厂家压供应商太厉害,供应商偷偷换料。

网友:
也许触点喷点神油就好了,

网友(2020-06-01):
请教一下:转速低查哪儿?

网友C(2021-01-20):
为什么大家都要主观去认定就是开关的问题而不去怀疑那个风道和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大家都要主观去认定就是开关的问题而不去怀疑那个风道和膜

换了开关快一年了,那个膜和开关是一体的,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开关快一年了,那个膜和开关是一体的,正常使用。

我说的是那个开关里面的膜(有渣子影响风道或者馍片老化没弹性),微动开关不容易坏,其实说的就一个意思,

网友D:
那个微动开关无非是常闭或常开
不过大电流的。。应该没那么容易坏

有2个可能
1.开关里面粘连了
2.风压开关里面顶起的间距不够

感觉那个桔色十字是可以微调用的,可能调一下能缩短/增加间距,解决问题
或者开关与兰色接触面之间,增加1-2片纸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微动开关无非是常闭或常开
不过大电流的。。应该没那么容易坏

拆下来用嘴轻轻吹吸能听到开关动作。不是每次都不打火,一半一半时间吧,这东西也不贵就直接买了换上了,没有细研究。

网友:
对于时间是金钱的人来说,换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风压开关,小电流应该不容易坏,搞个鼠标上的小微动改上去应该更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来用嘴轻轻吹吸能听到开关动作。不是每次都不打火,一半一半时间吧,这东西也不贵就直接买了换上了, ...

对,好在便宜。就让它去了
好在你会自己更换,不然售后也烦。

万家乐,万和的东西就是这样子的。。。
不出问题没事,出点问题就是这类小毛小病,然后是收上门费的(官网会写着的)
但推荐林内,能率,也有人讲用下来不行

所以热水器很难推荐别人,只能看品牌信仰(有的觉得1K的和4K没区别,有的就是因为1K的修不好就不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