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便宜雷瓦剃须刀改为Type-C充电口

楼主(2020-03-02):
作为一个对生活品质有追求但是没钱的人,我去年的时候花39.9从淘宝上买了个剃须刀,雷瓦牌的,后来比较后悔啊,因为有某米旗下的一个什么品牌的貌似更好一些,因为那个是TypeC接口的。这款虽然也是USB充电的,但是必须用它自带的充电线,我经常在充电的时候要翻箱倒柜的找充电线。这就是在家用都不方便,更不用说出差啥的。正好无聊,决定把它拆开改个TypeC充电口。因为之前买了好几个简易版的TypeC接口,正好可以用上。

要拆开还是很简单的,背面两颗螺丝,一颗可以直接看到,另一颗隐藏在剃刀的下面,推上去之后就可以看到

拆开以后看到主板,第一感觉好简陋啊

本来以为是镍铬充电电池来着,没想到竟然配的是锂电池,这个不错,不用改锂电了

翻过来主板,发现还有点料,有一个充电IC 4056,另一个IC看不出来什么型号。主板输入为5V,直接改普通USB即可。

接下来就把这个插座拆下来,然后用电烙铁加热插针,依次把插针顶出来。接下来把线焊到TypeC接口上去,,然后从两个孔穿过去

接下来就是用AB胶固定TypeC接口,然后把线焊到主板上

装回后盖,搞定,随时可以用手机数据线充电了。

本来想用黑色704填充一下TypeC插口与原来插口的空间来着,但是考虑到实用就好,无所谓啦。我很不理解厂家的设计啊,这个两针接口的成本貌似不低于TypeC接口啊,为啥不直接采用TypeC接口呢。

网友:
我猜厂家懒得改,其实现在好多东西都可以改成TYPE C,还是停留在micro usb,也就贵那么一点点

网友:
我之前也在想,现在手机都是micro USB的5伏的,为啥飞利浦的剃须刀不改成MICRO USB,,,
把这样的问题往前推十年,,,

网友:
因为要改外壳模具,厂家会赔钱的,还不如把库存卖完再说

网友A:
我只关心还能水洗吗?

网友:
因小失大,传统厂家就是败在细节。

网友:
我也看看下我的先,看能不能改

网友:
大概设计的时候还没流行T-C吧

网友:
原来的接口有个好处,就是防水。如果换成 Type C 或者 Micro 的也能防水,就得买防水母座会比较贵。还有个办法是做个8字插->Type C 的转接头,平时就插在剃须刀上,清洗时拔下来。

网友B:
这设计原来应该是220V输入的,只是现在改锂电改成5V了,不用改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关心还能水洗吗?

这个本身就是不支持水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设计原来应该是220V输入的,只是现在改锂电改成5V了,不用改模具

有可能,220v用这样的插头比较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设计原来应该是220V输入的,只是现在改锂电改成5V了,不用改模具

所以很多插上220就烧掉了,厂家还能再卖一把,反正是你自己搞坏的

网友(2020-07-07):
你看松下还是自已专用,松下自已有的还不通用呢,通用配件厂家没法赚钱。

网友C:
末图同款螺丝刀,楼主这把应该也是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末图同款螺丝刀,楼主这把应该也是送的吧。

哈哈,我这个是自己买的

网友D:
之前没接触过c口的数据线 最近从隔壁老王那撸了个无线充电的板子 是c口的 才配了条c口数据线 反正真是好用 顺带还一起撸了几个能无线充电的耳机充电仓  体积不大 应该能塞进去 哥们不考虑下改无线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这个是自己买的

也买了两把,刀头晃动历害,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没接触过c口的数据线 最近从隔壁老王那撸了个无线充电的板子 是c口的 才配了条c口数据线 反正真是好用  ...

没必要无线充电啊,好几天才充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