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请教 已安装超级电容的朋友,或者专业人员讲解

楼主(2020-03-02):
  • 这是店家给的数据,本人小白不懂,求解

  • 模组品牌:CSDWELL
  • 电容品牌:CSDWELL
  • 额定电压(V):16
  • 极限工作电压(V):17
  • 额定容量(F):58
  • 容量允许误差:0%~10%
  • 最大直流内阻(mΩ):22
  • 最大持续工作电流(A):35
  • 最大峰值电流(A):203
  • 短路电流(A):727
  • 最大漏电电流(72hrs/mA):0.3
  • 最高串联电压(V):750V
  • 单体电容容量(F):350
  • 功率密度(W/kg):3221
  • 最大能量 (W.h):2.1
  • 能量密度 (W/kg):4.8
  • 单体数量(支):6
  • 工作温度范围(℃):-4~65
  • 储存温度范围(℃):-40~65
  • 重量(Kg):1.38
  • 单体均衡方式:主动均衡
  • 循环寿命(次):≥500000
  • 外壳材质:铝合金外壳
典型应用范围:
  • 汽车启动
  • 风力变浆
  • 小型UPS系统

产品清单:
  • 1×超级电容模组
  • 1×黄金限流电阻
  • 1×M6 螺母
  • 1×M6 螺丝
  • 1×说明书

说一下使用感受:我是买车第二年安装的,到目前原车电瓶用了6年,今年冬天只有一次着车有点卡,为了保险起见换了电瓶。不知道是原车电瓶好,还是加装超级电容的原因,六年着车没掉过链子。第二方面,油耗没有感觉有什么变化,第三方面,影响音质,可以提高一些,具体无数据。这次换的新电瓶就没装电容了。拆下来测超级电容有14.0V。遗憾是没有单独用电容启动过车。
有没有大神科学解释下,这个有没有用。

网友:
低温作用大

网友:
你这电容单独超不了的,电瓶内阻6以内,你这22了

网友:
我车上装了16V500F电容。2.8T柴油,不要电瓶可以启动

网友:
对老(残)电瓶,有些作用吧。

网友:
应该是有用,主要看成本吧,毕竟是个电瓶的附件设备,100多可以接受,所以我没有装超级电容。
如果是启停用的电瓶,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装一个。

网友:
看着挺好,哪天试着安装下

网友:
工作温度范围(℃):-4~65
储存温度范围(℃):-40~65
不知楼主是哪里的,这个工作温度范围(℃):-4~65   如果下限 -15左右,上限75就更好了。

网友:
心里安慰大于实际作用。

网友:
原车电瓶,什么都没装,8年都可以用,跑长途才换

网友A:
尽量不装熄火后还耗电的用电器,比如24小时的记录仪、GPS等,关闭伴我回家功能,熄火不听收音机。养成好习惯一般电瓶寿命不会太短。

网友:
我只提问楼主是什么车型?

我朋友的雅阁,顶多2年换一次电瓶。马自达2年内必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装熄火后还耗电的用电器,比如24小时的记录仪、GPS等,关闭伴我回家功能,熄火不听收音机。养成好习 ...

是的。我的电瓶到现在7年满。每天都开的话,启动很干脆。停个一周不开的话启动也没问题,只是声音不太痛快。至少能用。再看今年入冬的情况决定换不换

网友:
老电瓶可以装一个,新电瓶不需要

网友:
经常跑成都三环路,11年的电瓶用了8年,之前亏过1次电(过放)。19年才换的电瓶

网友B:
新车没必要装这个东西,对电池没有一点帮助,而且超级电容的漏电流比较大,像这次疫情在家停一个月,甚至可能会把电瓶拖死。当然低漏电流的超级电容还是有的,贵,花钱就是了。
以下是讨论
你说你的电瓶用了6年,这个和个人的使用习惯有关。我的车子只开短途,就是上下班用,4年出现启动无力的情况,立刻换了,这个明显是长期亏电造成的,如果经常能开开中长途,寿命还要长。
再说说电瓶容量和启动电流的关系,在这次换电瓶以前我以为电池用个2,3年性能变差了启动就会无力,加装电容是有效的。但我把旧电瓶留下来了,第一次测试总容量只剩3Ah,也就是说65Ah电瓶只剩5%不到的容量也可以启动汽车,这个大大颠覆了我对汽车电瓶的看法。
那是不是启动无力就一定是容量衰退到没有了?这不一定,有些车子本身维护得比较差,天冷的时候机油/电瓶都处于冷态,性能比较弱,在夏天和冬天启动会有明显的差别,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无故出现启动无力的情况,一定要注意了。
所以加电容有没有用?我觉得对于车况差的车子还是可以加一组的。不过估计这个很大程度上只能提升体验,对保护电瓶有没有效还值得商榷。因为虽然加了电容缩短了启动时间,减少了电瓶的输出,但由于超级电容的自放电影响,可能会拖累电瓶,启动后发电机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把电瓶充满,这变相地增加了循环次数,实际上是折寿的。
电瓶的寿命是根据循环次数来算的,基本上完全循环500次,性能就接近报废的水平,这个完全循环是指满电状态下完全放光,再充满,算作一次。如果是放到一半,再充满,那就算半次的,其实可以认为电瓶可以在使用寿命内放出标称容量的500倍能量,所以减少充放、减少停车时的耗电才是最重要的。电瓶的自身特性导致用过后马上要充满,不然可能会导致硫酸盐不可逆析出,汽车的设计是可以保证启动后十几分钟就能把电瓶充满,但因为各种实际情况,有时候并不会充满,如果长期这样,电瓶很快会损耗掉,加超级电容也没用。

网友:
去年年底自己组装的500f。
结论是有用!不需要什么玄乎的理论。

网友:
这超级电容串了个2.5欧的电阻了,完全没有意义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车没必要装这个东西,对电池没有一点帮助,而且超级电容的漏电流比较大,像这次疫情在家停一个月,甚至可 ...

谢谢,怎么详细的回复,谢谢,所有这次换新电瓶的时候就没装,这个当时买的时候400多,比电瓶还贵。

楼主:
就考虑的低温,我们这最冷的时候零下33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