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买了块表,ZOYI ZT102A,性能怎么样!大家谈谈!

楼主(2020-03-02):
这个表怎么样?大家谈谈!

网友A:
多用几次你就知道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用几次你就知道好坏了

有话直说,不要打哑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话直说,不要打哑迷

坛里有厂家的人,直接点破不好,断了人家财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话直说,不要打哑迷

哈哈,用一年你就知道了,鞋子合不合适,穿些日子才知道嘛,别人都是道听途说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误差好大啊,不知道怎么校正

网友:
优点:电阻档速度非常快,频率档灵敏度高,精度不错,体积小。
缺点:做工一般,关机档测量端呈短路状态,使用时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误差好大啊,不知道怎么校正

实测102A的精度不错,能否说说你是怎样判定误差的?

网友:
楼主既然买了那就安心的用吧,适合自己就好,其它都是浮云

网友:
除了耗电大,早期版本有bug,其实一般用用还不错,反显高亮有新意

网友:
反显表—反电池 反待机。

楼主:
这是我买的第一块表!也是经过反复对比,看论坛坛友交流心得!才决定买的!以前用的是500型,47型指针的,都是朋友送的!感觉精度差点儿!所以才入手102a

网友:
就是耗电大,一般应用还可以!

网友:
这牌子炒得火热

网友C(2020-04-13):
被同价位的优利德UT33a+全面碾压。。。。2台我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同价位的优利德UT33a+全面碾压。。。。2台我都有。。。。。

不太相信UT33a+能全面碾压ZT102A,如果说UT33a+的机壳材质和显示效果碾压ZT102A还是比较客观的,在功能和性能方面,估计是ZT102A碾压UT33a+吧。

我手里有UT33a+系列同门兄弟UT33b+,实测ZT102A的电压精度比UT33b+高3-4倍,不知道UT33a+是什么情况,但至少在电压档分别率、温度、频率测试方面,ZT102A吊打UT33a+毫无疑问,估计电阻档速度也一样。

网友C:
102A量电容比UT33a+慢很多。精度估计102A好一些。就是外壳真的是差了。像玩具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02A量电容比UT33a+慢很多。精度估计102A好一些。就是外壳真的是差了。像玩具一样。 ...

说的不错,ZT102A测大电容的速度非常慢,但电阻档速度飞快。
真正能碾压ZT102A的是UT136C+,除了电压档分辨率外,UT136C+无论做工、材质还是功能、性能几乎完胜ZT102A,UT136C+测大容档速度很快(自动换挡有点BUG,瑕不掩瑜),电阻档速度更快(感觉在千元内能表排第一),频率挡灵敏度很高,关键是价格很便宜,如果不考虑体积,绝对是电子爱好者入门的首选表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不错,ZT102A测大电容的速度非常慢,但电阻档速度飞快。
真正能碾压ZT102A的是UT136C+,除了电压档分 ...

我前几天82块买的。也是感觉测电容有点慢。刚开始还有点不适应。现在测电容都能耐心的等一会儿就能看到数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2A量电容比UT33a+慢很多。精度估计102A好一些。就是外壳真的是差了。像玩具一样。 ...

这两块表芯片是同一产家的,一个是SD7835,一个是7501,事实上6000字的7501不论是精度还是噪声抑制都大大优于7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