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台灯分档调光

楼主(2020-03-02):
老台灯一只,
原来是可控硅调光的,但感觉地亮度情况下闪烁严重。于是改之。

电路很简单,1微法电容限流。
旋钮开关拆除,改为按钮开关
开关接线

电容加放电电阻

改造完成后高亮15瓦
低亮8瓦。

网友:
典型的阻容降压啊

网友A:
改成二极管半波降压更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二极管半波降压更简单一些。

二极管半波降压,灯泡闪烁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