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主控到底怎么样?

楼主(2020-03-02):
目前DIY的硬盘大部分都是用2246或者2258主控,很好奇这两个主控的性能到底是怎么样?与其他品牌的硬盘的主控相比怎么样?还是比较垃圾的主控才有固件出来供大家使用

发现2246的写入速度一般不会超过440m/s,顺便请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盘性能怎么样?

采用的是2246en主控,可以全盘不掉速,双贴256g 4ce片子

网友:
很垃圾,千万别碰,jmf605,606,608会比较好

网友A:
2246en+L06B的4K还差点火候,其他基本就这个样,性能不及2258H。顺带看看坏块有没有集中在单个CE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en+L06B的4K还差点火候,其他基本就这个样,性能不及2258H。顺带看看坏块有没有集中在单个CE上。 ...

我发现单贴很牛逼。写310,读3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en+L06B的4K还差点火候,其他基本就这个样,性能不及2258H。顺带看看坏块有没有集中在单个CE上。 ...

这个相比一些厂商没有公开固件的主控来说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相比一些厂商没有公开固件的主控来说怎么样?

性能不咋地,只不过是把人家多片闪存集合在一片闪存上。如果拆开两片128GB的闪存,读写应该有500/300。2246EN已经很老了,连自家的2258H都比不上,更不要和新主控比性能。4K读取是2246EN+L06B最大的软肋,比不过2246en贴2D闪存。

128GB就有这个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不咋地,只不过是把人家多片闪存集合在一片闪存上。如果拆开两片128GB的闪存,读写应该有500/300。22 ...

写入速度不超过500也是由于主控性能影响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入速度不超过500也是由于主控性能影响 ?

是的,460m基本是主控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460m基本是主控极限。

如果换成2258h主控的话,能不能保证全盘写入不掉速?被特弱200搞到怀疑人生。写入超过3g的时候掉到100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换成2258h主控的话,能不能保证全盘写入不掉速?被特弱200搞到怀疑人生。写入超过3g的时候掉到100多 ...

开卡关闭slc cache,1T的容量不会降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卡关闭slc cache,1T的容量不会降速。

这个速度大概有多少?

网友B:
2246烂大街的原因在于开放了量产固件给你  其他的群联 马维尔门槛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46烂大街的原因在于开放了量产固件给你  其他的群联 马维尔门槛比较高

2258h,在闲鱼好像很少。比2246少了很多,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58h,在闲鱼好像很少。比2246少了很多,这个是什么原因?

物以稀为贵。2258xt便宜,2258h贵了不止一倍价。三线厂为了赚钱肯定上2258xt,即使镁光的英睿达都玩过2246en、2258xt和2258h。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速度大概有多少?

四片NW910闪存基本跑满全速,合计有16CE 32DI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片NW910闪存基本跑满全速,合计有16CE 32DIE。

只上了2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以稀为贵。2258xt便宜,2258h贵了不止一倍价。三线厂为了赚钱肯定上2258xt,即使镁光的英睿达都玩过224 ...

xt好像没缓存?

网友A:
说2258xt只是为了衬托2258h价格贵,一分价钱一分货。没缓存,伤闪存,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2258xt只是为了衬托2258h价格贵,一分价钱一分货。没缓存,伤闪存,不好用。 ...

好像2258h有点难买到,在淘宝和闲鱼上转了一圈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2258h有点难买到,在淘宝和闲鱼上转了一圈都没有。

实在不行就先贴2246en上,搞到2258H再换。如果嫌烦就2246en用到底,毕竟容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