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元全新铝壳双盘位NAS,不香么!(数帅UIS2000开箱)

楼主(2020-03-02):
昨天淘了个130元全新铝壳双盘位NAS, 感觉还可以,一般存储功能也挺好的,所以分享下!
外箱也是套的,感觉是发海外的库存机器,应该有点时间了。纸箱上的钉都有点锈了。

还送了网线,螺丝刀,电源是12V 4A的

外形还是很好看的

3.5 硬盘托盘

说明书

没完全拆开

上电连接后功能还是比较简单,一般存储应该还是挺好的

如果有想买的坛友,某宝搜索  数帅UIS2000  就可以了

说这么多,我就想问有老大搞下机不,我想白嫖个黑群晖教程。

网友A:
12年的老古董了  当做轻nas用用呗

网友:
是千兆的吗?
速度能跑多少?

网友:
倒是拆开看看,公开一下主板,CPU,内存这些呢

网友:
CPU:400MHz Flash:1MB
内存:128MB

网友:
请问坛友:D525能做NAS吗?用什么软件和版本好呢?性能跟楼主这个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年的老古董了  当做轻nas用用呗

好吧,本来130元买的,期望就不高。

网友B:
不知道主板是不是标准结构,能不能升级itx主板

网友:
CPU 双核750MHz CPU
Flash 128MB
内存 256MB
网络接口 10Mbps/100Mbps/1000Mbps自适应以太网
硬盘接口 SATAⅠ SATAⅡ SATAⅢ最大支持6000GB
USB接口 USB2.0*2
电源 100-240 VAC,12V/3A接入
功率 最大48W,平均18W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主板是不是标准结构,能不能升级itx主板

不能,里边空间很紧凑的。

网友:
机器太老了,功耗比现在还高不少

网友:
香不香看系统吧

网友:
这个价格来说值了,日常用用应该可以了。

网友:
已经用了好久,内网还可以用来存储文件什么的,可惜的是手机APP不能用,只能是低版本安卓用。

网友:
楼主别光拆,来测个速呀

网友:
不知内网传输速度有没有100M/S,看硬件,估计不太可能

网友:
估计也就还能用而已。。

网友C:
存储容量2TB
接口类型网络接口:10M/100MB/1000MB自适应以太网
硬盘接口:SATA/SATA2.0,最大支持2000GB
USB主接口:1×USB接口,外接U盘或移动硬盘(接U盘,移动硬盘等),最大支持容量2TB
USB从接口:1×USB2.0接口,把UIS1000作为移动硬盘接PC,播放器,电视等
外形设计白色,黑色
外形尺寸166*167*50mm
其他性能CPU:400MHz Flash:1MB
内存:128MB
软件功能说明
系统功能:
设备名称设置
时间设置
启动设置
网络设置
支持多用群,组群,共享目录设置
固件升级
系统操作(关机/重启/恢复出厂值)
下载管理
支持SSH远程管理
支持Windows共享服务
支持FTP共享服务
支持NFS共享服务
支持iTunes服务
支持DLNA服务
端口自动映射
设备自动发现
互联网时间同步服务
基于Internet外网管理
硬盘自由分区与格式化
支持1080P影视网络共享
存储方式:内置1×3.5英寸 SATA硬盘,最大支持容量2000GB,USB外接移动硬盘最大支持容量1000GB
USB移动硬盘,MBR主分区,最大支持容量1TB
文件系统:XFS,EXT3,NTFS
管理方式:浏览器Web管理;客户端管理
下载带宽:<8Mbps
单个最大下载文件:40GB
传输速度:
1000Mbps局域网,上传20-30MB/s
1000Mbps局域网,下传30-50MB/s
下载速度:最大600KB/s
并发访问量:支持同时最多10人有效访问访问
其他特点1、全协议下载:迅雷,BT,PT,电驴,HTTP,FTP,快车,QQ旋风全协议支持
2、多媒体影音库:海量存储空间,支持1个SATA硬盘,最大支持2000G磁盘容量,相当于存储600部1080P高清影视;
3、USB容量扩展:能够外接U盘或移动硬盘,扩展存储容量方便;
4、支持1080P超高清影视:1000MB高速以太网,完美支持1080P超高清影视共享;
5、远程管理:用户在拥有Internet网络的地方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远程访问数帅设备;
6、脱机下载:支持断点续传,真正实现不开电脑7*24小时下载;
7、客户端工具:具有人性化的操作界面,集管理,下载,共享于一身,操作方便快捷,易学易用;
8、多用户管理:设备有用户群,组群,共享目录等设置功能,多人分享,安全可靠;
9、跨平台管理:内建IOOS操作系统,通过浏览器可以方便完成所有设备管理,支持Internet Explorer 7&8&9,Firefox3,Opera,Safari,GoogleChrome多种浏览器,支持Windows 2000,WindowsXP,Windows Vista,Windows7,Server 2003/2008,Linux/Unix, Mac OS各种操作系统;
10、设备智能发现:支持UPnP设备自动发现,支持跨网段搜索,配合客户端工具,瞬间搞定;
11、Windows共享:内建CIFS服务器,实现与Windows操作系统网络文件共享无缝结合;
12、苹果音乐共享:支持iTunes服务器,实现音频文件的共享,同时可以实现广播服务;
13、多媒体共享:支持DLNA服务,完美兼容PS3,xbox360,高清播放器等支持DLNA设备,实现媒体文件共享播放;
14、动态IP地址分配:内置DHCP服务器,双机对连时,为PC自动分配IP地址,方便配置;
15、多语言支持: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语3种语言;
16、安全升级:固件升级,不影响硬盘上的数据;
17、系统稳定可靠:独有基于内核检测的服务重启专利技术,使服务更加稳定可靠;
18、节能95%:SOC电路设计,专用硬盘休眠技术,工作功率15W,相对PC节能95%以上。
系统要求IOOS专业存储系统(基于Linux内核)
电源性能电源:100-240 VAC,12V/3A接入
功率:最大36W,平均15W

太弱了,七八十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存储容量2TB
接口类型网络接口:10M/100MB/1000MB自适应以太网
硬盘接口:SATA/SATA2.0,最大支持2000GB

除了铝壳是亮点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星际魔盒好吧